电源电路求指导

楼主:
附件电路带负载能力不够,超过100ma 输出电压就跌落比较严重,求指导。另外电阻R1 已经调整为470欧姆。

网友:
增加一个大功率晶体管,与T2一起构成达林顿结构,试试

网友:
懒得搜1N5985手册。该型号稳压管额定电压是多少?

最左边标注VS1 5,那是个5V电压源么?

既然是仿真,为什么不把仿真结果中四个电压表一个电流表示数在帖子里面写清楚?

网友:
T2选用beda值高于300的大功率管。

增益太小。

网友:
后级电路加上个射极跟随器,提高电路带负载能力

网友:
R2的值需要改小

或者调小R1的值

或者换更大放大倍数的T2

网友:
检查一下左侧电源是不是有限流,电压跌落的时候,T2射极还有多少电压,电路看起来不像会出现电压跌落的情况

或者可是试试调小R2增大系统偏置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