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的硬件消抖电路原理

楼主:
为什么要进行按键消抖

    按键消抖通常的按键所用开关为机械弹性开关,当机械触点断开、闭合时,由于机械触点的弹性作用,一个按键开关在闭合时不会马上稳定地接通,在断开时也不会一下子断开。因而在闭合及断开的瞬间均伴随有一连串的抖动,为了不产生这种现象而作的措施就是按键消抖。

    按键的抖动对于人类来说是感觉不到的,但对单片机来说,则是完全可以感应到的,而且还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因为单片机处理的速度在“微秒”级,而按键抖动的时间至少在“毫秒”级。

    一次按键动作的电平波形如下图。存在抖动现象,其前后沿抖动时间一般在5ms~10ms之间。由于单片机运行速度非常快,经过A时刻的时候会检测到低电平判断按键被按下。当到了B时刻的时候,单片机同样会检测到高电平,误以为松开按键,然后又到了C时刻检测到低电平,判断到按键被按下。周而复始,在5-10ms内可能会出现很多次按下的动作,每一次按键的动作判断的次数都不相同。

    为确保单片机对按键的一次闭合仅作一次处理,必须处理按键抖动问题。在按键闭合或者释放稳定时再读取按键的状态。

硬件消抖电路

    硬件消抖一般有两种实现方式:

RS触发器

电容滤波

RS触发器

    利用RS触发器来吸收按键的抖动。一旦有键按下,触发器立即翻转,触电的抖动便不会再对输出产生影响,按键释放时也一样。RS触发电路消抖电路图如下。

电容滤波

    将电容并联在按键的两端,利用电容的放电的延时特性。将产生抖动的电平通过电容吸收掉。从而达到消抖的作用,电容消抖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总结

    实际上,在没有MCU的情况下,对按键进行消抖通常是通过硬件消抖电路来实现。而在嵌入式开发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程序来实现按键消抖。简单说就是加合适的延迟,显然这实现成本要比硬件电路方式低得多。

丨 整理文章为传播相关技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丨
丨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丨

网友:
好像现在设计都是用按键消抖。

网友:
有些单片机的GPIO自带消抖功能。

网友:
在接触51单片机知,凡是按键操作,程序上必须要进行消抖

楼主这里讲的是硬件消抖

网友:
电容消抖的话,数值是不是控制的不是非常精确呢

网友:
软件程序检测按键消抖需要用到延时函数,延时控制的不是很精准,硬件有时候控制的也不太精准。普中科技51单片机的那个消抖程序还不错,一定要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