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人自理鱼缸控制系统】BLE_MESH组网测试,不能多个element

楼主:
【懒人自理鱼缸控制系统】BLE_MESH组网测试,不能多个element

目的:应用中想在不同的位置安排几个传感器,然后通过蓝牙Mesh组网,同一采集管理,现在慢慢接触mesh方面。

ON的套件里除了BLE通讯外还有支持MESH网络,所以测试下MESH

一、环境说明

ON IDE环境下

同时安装ON的 MESH SDK

二、导入BLE_MESH工程

    a、配置目标板载MESH网络中角色CLIENT或者SERVERS

b、配置目标板的LED和按钮,按钮非常关键,需要重新配置SERVERS参数时,擦除内部FLASH里的参数

当需要重新配置板子密钥的时候,长按BUTTON,同时LED闪烁,5秒后释放按钮,LED闪烁的间隔变长,然后按复位按钮就可以通过手机APP重新配置密钥

c、编译

三、通过手机配置SERVERS参数

通过控制APP上的按钮,和滑条就能控制LED的状态变化

四、遇到的问题

增加element,但APP里增加不上去,不知道是不是有限制要求,还要再找找原因

网友A:
要增加element,APP里缺增加不上去,是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增加element,APP里缺增加不上去,是个问题

不知道是ON的APP里有没有限制,我用ST的可以看得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ON的APP里有没有限制,我用ST的可以看得到

请问下,你的问题是不是指,RSL10端element增加后,在手机app这边,使用ON的app没法增加,但是使用ST的app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你的问题是不是指,RSL10端element增加后,在手机app这边,使用ON的app没法增加,但是使用ST的ap ...

ON的app看不到新加的sensor_model和light_hsl_model

还有就是light_lightness_model多加3个可以吗?

我的是IOS下的APP

ST的里面可以看到sensor_model 的model ID

ON的RSL10 Mesh APP里

网友C:
ON的app只是示例app,没有做的那么完善,目前是不支持。如果要开发Mesh应用,还需要自己配套开发手机app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ON的app只是示例app,没有做的那么完善,目前是不支持。如果要开发Mesh应用,还需要自己配套开发手机app端 ...

哦!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