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输入输出缓冲

楼主:
有大神能推荐以下用于做模拟量输入输出缓冲的芯片或者是电路图,我使用的芯片是AD7705和DAC8411,内部自带缓冲器,但老师说还要加上一个外部输入输出缓冲,我查了很多资料都不知道这么实现,向大家求助一下。

网友:
那得先确定信号的参数,诸如幅值、频率,单端or差分等,还得知道后级输入要求的幅值,尽量利用ADC的量程,此外还得考虑应用要求的精度、抗干扰之类。没有这些,无法展开设计。就像说打针,你得先弄清楚打什么药,打多少,给谁打,肌肉注射还是静脉注射等等,甚至给人打针和给狗打针都是不同的。

网友:
AD7705是一种AD转换芯片,有两路差动输入,必须外加基准电压,串行输出。

你要加输入缓冲,是使用一路输入还是两路输入?差动输入还是单端输入?

输出是串行信号,你要加输出缓冲,显然缓冲必须使用与AD7705电源电压相同的数字芯片。同时AD7705还具有数字写入(由单片机之类控制写入寄存器),这个要不要加缓冲?

网友:
DAC8411是DA芯片,数字输入,模拟输出。输入加缓冲的话,显然要用数字芯片。

网友:
对于输入,一般是调理电路或抗干扰处理,也以叫缓冲电路。

主要是电流、电压转换、放大、限幅等,让输入信号落在ADC的有效测量范围。

例1.测量温度的热电偶信号为mv级别,需要放到到0-3V左右,才能保证精度

例2,很多信号都有共模干扰,你必须有相应的抗共模输入处理回路

例3.电气经常有0-5A的AC信号,你必须处理成你能接受的类型,又不能简单整流或变压处理。

输出类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