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rPi-HM Nano,玩转鸿蒙“碰一碰”】Part2:环境搭建如此简单

楼主:
1.介绍

这一篇的内容挺多的,但是其实不难,官方教程用了十几分钟就讲解完了,可以说是傻瓜式教程,当然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

2.环境搭建

其实应该不叫环境搭建,因为环境都被官方搭建好了,当然也可以自己搭建,为了节省时间,我选择了傻瓜式的环境,下载的资料如下图,有命令工具,系统镜像,数据盘映射,串口驱动,程序烧入工具等。

图1

先导入系统镜像,其实这才是环境搭建的主要部分,结果官方提供了,所以导致这次变得非常的简单。

图2

然后进入系统,输入密码【bearpi】。

图3

需要查询一下IP地址,每个电脑是不一样,这个主要用于后续的ssh和数据盘映射。

图4

然后打开【MobaXterm】软件,添加一个新的SSH端口,输入刚才查看的IP地址。

图5

登入时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都为【bearpi】。

图6

进入成功之后界面如下。

图7

然后打开【RaiDrive】软件,主要用于数据盘的映射,这样可以在下载的时候可以直接获取到要烧入的文件,不需要编译完成后拷贝到window中,设置如下。

图8

可以看到映射的结果如下。

图9

接下来获取源码了,首先创建一个文件夹并进入,然后初始化一下,最后再从华为的【hmp】中获取源码。

图10

获取源码成功,然后输入【hmp dist】进行编译。

图11

编译成功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12

打开【HuBurn】软件下载程序,搜先设置一下Com的波特率,修改为921600,这样下载时间大大缩短了。

图13

然后打开编译后输出的bin文件。

图14

最后勾选【Auto burn】选项。

图15

上述准备好之后,点击【Connect】按钮,然后按下开发板的复位按键,就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下载流程。

图16

下载成功之后,使用【MobaXterm】添加一个串口设备,设置如下。

图17

连接成功之后,开发板按下复位键,可以看到打印出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18

3.总结

可以说这次环境搭建非常简单,以后有时间试一下复杂的,环境有了,后面的内容就按部就班了,有视频教程基本不会遇到什么困难,还是非常不错的!原来鸿蒙开发如此容易~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A:
给了镜像?还是自己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了镜像?还是自己装的?

给了镜像了。

网友:
加油,期待深度鸿蒙。

网友B:
这个内核确定不是LiteOS ? 确定是鸿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内核确定不是LiteOS ? 确定是鸿蒙?

采用的是Lite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