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拓扑开关管导通后,电流走向问题

楼主:
今天看到了网上的一个Boost拓扑的讲解,如下图,当K接通的时候,为什么在C端会被充电,从而形成稳定的电压。

为什么不是被导通的K短路,从而C段两端电压为零呢?

刚开始看开关电源,求大神轻喷~

网友A:
你看差错了吧,开关闭合 时是对 L充电 的 ,电感 也是储能 元件,0.5L*I*I。

另外个问题,为什么C两端电压不是零?能量不会消失,必须消耗掉。电容的储能为0.5*C*V*V,闭合后二极管 反偏,电容只能向负载放电 ,除非你负载很重,直接短路 ,否则怎么可能立马放完呢

网友B:
『当K接通的时候,为什么在C端会被充电』

首帖图中开关K闭合时,二极管D正端被短路到输入电源负端,D不会导通,何来电容C被充电?

电容C被充电是在K闭合之前(当然,K处于关断状态),由电感L中的自感电动势与输入电源叠加,经二极管D对电容C充电。

网友:
你那个PPT,下面的蓝色字说得很清楚 “当K接通时……C向R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差错了吧,开关闭合 时是对 L充电 的 ,电感 也是储能 元件,0.5L*I*I。 另外个问题,为什么C两端电 ...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K接通的时候,为什么在C端会被充电』 首帖图中开关K闭合时,二极管D正端被短路到输入电源负端,D不 ...

是的,C两端的电压是K关断的时候积累的电压。

网友A:
电源不简单,你想看这方面的书,我觉得DCDC那个桑加亚 马尼塔克拉的《从0开始学开关电源A-Z》讲的很透彻

网友:
开关电源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电感L中的自感电动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简单,你想看这方面的书,我觉得DCDC那个桑加亚 马尼塔克拉的《从0开始学开关电源A-Z》讲的很透彻 ...

看看是不是这本书:

开关电源A到Z(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A to Z)-电源技术相关资料下载-EEWORLD下载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这本书: 开关电源A到Z(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A to Z)-电源技术相关资料下载-EEWORLD ...

就是这个,个人感觉这个DCDC理论讲的通俗易懂。可惜没能  进入电源行业,不然全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