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79电机控制

楼主:
大家好,我在用TI 28379launchpad+ 8305驱动板实现PMSM的FOC控制

我之前用了杰美康的60w小电机,这个电机我成功跑起来了,程序用的是simulink转的c-code,调用ccs烧录,这都不影响;

但是,我换了一个电机,功率更大了,参数也不一样,比如编码器变成了2500线,这些我都在新的模型里改了,可是就是不能正常跑起来

我之前觉得是PI参数的问题,于是调节了PI参数,电机要么直接不转,发出嗞嗞的声音,同时,q轴电流迅速增加至Imax,单相电流好像也变大了;

最成功的一次是电机剧烈振动,速度在+/-300RPM左右高频波动,但是也没有转,这是为什么?

我看三环控制的程序好像也没问题,不然为什么那个小电机可以跑,如果是参数的问题,所有的参数我都改了过来啊,直接影响三环控制的似乎也只有电机极对数,编码器线数。程序和硬件都保持一致,为什么新电机就跑不起来呢?

求解!万分感谢

网友A:
驱动波形的频率对不同电机的作用是不用的,看一下电机的工作频率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机的功率和控制的不配套,驱动波形的频率的因素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波形的频率对不同电机的作用是不用的,看一下电机的工作频率

请问,如何得到电机的工作频率?电机的说明书上是没有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机的功率和控制的不配套,驱动波形的频率的因素大一些

第一个原因应该不至于,有见到过几乎相同功率的电机用这一套东西驱动的,驱动波形的频率应该如何理解?不同电机驱动波形的频率不一样吗?

网友C:
速度环增益过大,很多参考程序都有这个问题。要根据你系统的惯量评估速度环和力矩环的增益,

不是随便给个值就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速度环增益过大,很多参考程序都有这个问题。要根据你系统的惯量评估速度环和力矩环的增益, 不是随便给 ...

请问这应该怎么调呢,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的吗,您说得对,有很多参考程序都是模糊地给一个控制增益,换一个电机就不可行了

网友:
有一个现象:我是用Matlab的motor control  blockset生成c-code的,这个Matlab的程序是没有对转子进行初始定位的——没有转子磁场的建立过程;

有人说这可能就是原因,但是为什么之前杰美康的60w小电机没有这个步骤也能跑得好好的?

迷惑

网友:
系统的惯量不同,参数需要重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