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microbit 玩 Basic

楼主:
今年是Basic语言诞生57周年,许多人的第一次编程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时,用Basic在Commodore PET、Sinclair ZX Spectrum或Apple 2进行的。值得记住的是,创建BASIC语言团队中的玛丽·肯尼斯·凯勒修女,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女性,也是第一批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人之一。

在microbit上,除了可以使用 micropython 和 makecode 编程外,我们还可以使用basic语言进行编程。使用 Tiny Basic for microbit,我们就可以在microbit 上体验用 APPLE II 电脑编程。

首先,我们需要下载Tiny Basic for microbit固件(

),展开压缩文件后将其中的hex文件复制(写入)到 microbit 中。注意需要用V1硬件版本的microbit(主MCU是nRF51822,底部金手指上没有缺口),因为目前软件还不支持 V2 硬件版本的microbit。

然后打开一个终端软件(如putty、mobaxterm、terminal-s、Thonny等),参数设置和 micropython 上是一样的:

  • 波特率 115200
  • 数据位 8
  • 停止位 1
  • 校验位 无(None)
  • 流控 无(None)

连上后按一下复位键,如果看到下面提示,就代表basic系统已经运行起来了。否则需要重新下载固件,或检查参数设置。

TOYOSHIKI TINY BASIC
Arduino micro:bit Edition V0.08
OK

在终端里可以直接输入basic程序,例如:

10 for i = 1 to 10
20 print i
30 next i
run

 如果没有用过Basic,或者忘记了Basic语言的语法也没有关系,因为和现代编程语言相比,Basic显得非常简单,关键字也不多,看看例程基本也就清楚了。 一些常用命令:

  • 输入代码后,还需要输入 RUN 命令才能运行。
  • 用 LIST 命令查看程序。
  • 如果要停止运行,按下 ctrl-c 组合键。
  • CLS 命令清除屏幕显示
  • NEW 命令开始新程序

网友:
程序也可以通过复制粘贴方式输入,不过系统限制了缓冲区大小,一次只能粘贴 80 个字符。如果程序较长就需要分多次复制粘贴。 下面是几个操作microbit的例子。

LED像素闪烁

1 'blink
5 MATRIX OFF
10 GPIO 3,OUTPUT
20 OUT 3,LOW
30 GPIO 26,OUTPUT
35 "@loop"
40 OUT 26,HIGH
50 WAIT 300
60 OUT 26,LOW
70 WAIT 300
80 GOTO "@loop"

读取按键输入状态

10 CLS
20 IF !IN(BTNA) ?"Button A"
30 IF !IN(BTNB) ?"Button B"
40 WAIT 200
50 GOTO 20

依次填充LED像素

10 CLS 1
20 D=1
30 FOR Y=0 TO 4
40 FOR X=0 TO 4
50 PSET X,Y,D
60 WAIT 100
70 NEXT X
80 NEXT Y
90 IF D D=0 ELSE D=1
100 GOTO 30

显示滚动文字

10 CLS 1
20 MSG LEFT,200,"Hello world! "
30 FOR I=O TO 30
40 MSG DOWN,50,I/10
50 WAIT 50
60 MSG LEFT,100,I%10
70 NEXT I
80 WAIT 500
90 GOTO 20

更多命令:

  • WAIT n:等待时间(微秒)
  • LOCATE:光标移动
  • COLOR:指定文本颜色
  • ACCEL x,y,z:获取加速度计值
  • PSET x,y,c:绘制点
  • LINE x1,y1,x2,y2,c:绘制线条
  • RECT x1,y1,w,h,c,mode:绘制矩形
  • CIRCLE x,y,r,c,mode:绘制圆
  • MSG 方向、速度、"字符串":显示文本消息
  • GSCROLL x1,y1,x2,y2,方向:滚动
  • GPRINT x,y,"字符串":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
  • BITMAP x,y,数据存储地址,索引,h,w [,放大倍数]:位图显示
  • MATRIX ON| OFF :LED屏幕开关

在 Tiny Basic 中,最多可以保存 16 个程序,每个程序最大 4096 字节。

保存文件(n的范围是0-15)

save n

载入文件(n的范围是0-15)

load n

查看已经保存的文件列表

files

如果按住microbit的B键不放,按下复位键,将自动运行保存的第一个程序。

更多用法,请参考 Ting Basic for micrbit 网站:

网友:
以前社区活动的newbit也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有板子的人可以试试了。

网友:
学校时玩过,很有意思,还打印过“蒙娜丽莎”。

网友:
好熟悉的几个命令啊,今人想起30年前日子,连界面那个绿色都象,一定是个年老程序员干的....

网友A:
找到当年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当年的感觉

网友B:
大佬 哪些能够支持scratch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 哪些能够支持scratch呢

scratch不太熟悉,好像microbit可以支持

网友:
basic好有年代感,当年还是买磁盘找教计算机的老师拷的几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