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实例-LCD1602电路

楼主:
       1602 液晶,从它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显示容量,就是可以显示 2 行,每行 16 个字符的液晶,电路图如下所示。

       LCD1602它的任务电压是 4.5V~5.5V,关于这点我们设计电路的时分,直接依照 5V 零碎设计,然则包管我们的 5V 零碎最低不克不及低于 4.5V。在 5V 任务电压下丈量它的任务电流是 2mA,人人留意,这个 2mA 仅仅是指液晶,而它的黄绿背光多是用 LED 做的,所以功耗不会太小的,一二十毫安照样有的。1602 液晶一共 16 个引脚,每一个引脚的功用,我们都可以在它的数据手册上取得。而这些根本的信息,在我们设计电路和编写代码之前,必须先看明确,1602 液晶引脚功用如下表所示。

LCD1602主要技术数:

显示容量:16×2 个字符

芯片工作电压:4.5—5.5V

工作电流:2.0mA(5.0V)

模块最佳工作电压:5.0V

字符尺寸:2.95×4.35(W×H)mm

    备注:大家在实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3.3V无法驱动的问题,其实3.3V可以驱动的,只是显示的不清楚而已,大家调节3脚的液晶显示偏压就能正常显示了

    1602LCD指令集如下所示:

LCD1602液晶模块的读写操作、屏幕和光标的操作都是通过指令编程来实现的。1 为高电平、0 为低电平 。详细解释一下各个指令。

指令 1:清显示,指令码 01H,光标复位到地址 00H 位置。

指令 2:光标复位,光标返回到地址 00H。

指令 3:光标和显示模式设置 I/D:光标移动方向,高电平右移,低电平左移 S:屏幕上所有。文字是否左移或者右移。高电平表示有效,低电平则无效。

指令 4:显示开关控制。D:控制整体显示的开与关,高电平表示开显示,低电平表示关显示 C:控制光标的开与关,高电平表示有光标,低电平表示无光标 B:控制光标是否闪烁,高电平闪烁,低电平不闪烁。

指令 5:光标或显示移位 S/C:高电平时移动显示的文字,低电平时移动光标。

指令 6:功能设置命令 DL:高电平时为 4 位总线,低电平时为 8 位总线 N:低电平时为单行显示,高电平时双行显示 F: 低电平时显示 5x7 的点阵字符,高电平时显示 5x10 的点阵字符。

指令 7:字符发生器 RAM 地址设置。

指令 8:DDRAM 地址设置。

指令 9:读忙信号和光标地址 BF:为忙标志位,高电平表示忙,此时模块不能接收命令或者数据,如果为低电平表示不忙。

指令 10:写数据。

指令 11:读数据。

LCD1602如何显示

    液晶显示模块是一个慢显示器件,所以在执行每条指令之前一定要确认模块的忙标志为低电平,表示不忙,否则此指令失效。要显示字符时要先输入显示字符地址,也就是告诉模块在哪里显示字符,下图是LCD1602 的内部显示地址。

 例如第二行第一个字符的地址是 40H,那么是否直接写入 40H 就可以将光标定位在第二行第一个字符的位置呢?这样不行,因为写入显示地址时要求最高位 D7 恒定为高电平 1 所以实际写入的数据应该是01000000B(40H)+10000000B(80H)=11000000B(C0H)

 1602LCD 的一般初始化(复位)过程:

延时 15mS

写指令 38H(不检测忙信号)

延时 5mS

写指令 38H(不检测忙信号)

延时 5mS

写指令 38H(不检测忙信号)

    以后每次写指令、读/写数据操作均需要检测忙信号:

写指令 38H:显示模式设置

写指令 08H:显示关闭

写指令 01H:显示清屏

写指令 06H: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写指令 0CH: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总结两个问题

    51单片机是直接输出5V所以可以直接驱动1602,STM32系列是输出3.3v电压,所以不能正常驱动1602,我的解决 办法是将二脚VCC接5V,其他脚还是用3.3v驱动,结果就能正常显示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液晶显示偏压的问题,上面说了接地对比度最高,接VCC对比度最低,或者接可变电阻器进行调节,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显示偏压接了VCC倒是我一直看到不清楚,因为文档看的不仔细。

丨 整理文章为传播相关技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丨
丨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丨

网友:
LCD1602是最常见的一款教学型液晶显示屏了,而且驱动起来也是最简单的!

网友:
这个是机器翻译的吧,看着好累。

网友:
这屏比较早了吧

好多产品都不用了

不过相对便宜

网友:
简单应用还是有不少的!

网友:
我有个日本哪家的LCD,操作弄得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