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控制电路的疑问

楼主:
版主,附件的图是一个MOS管的开关控制电路,MAX5048是个MOS DRIVER,V_M200V是-200V。U11是ZVN4525,VDSS为250V,VGS为±40V,当U10输出驱动信号到达时,VGS此时为210V,已经远远超过了手册里的最大VGS,这里是不是不对?或者说MOS管开启时间足够短时,MOS管漏极仍然有-200V输出?

网友A:
『或者说MOS管开启时间足够短时,MOS管漏极仍然有-200V输出?』

图中R26未标注数值,故无法计算多长时间源极电压有多大变化。

网友A:
此图恐有错误。

文中说标注V_M200V处是-200V。整个电路上电时,这个-200V是突然施加到V_M200V这一点的。此时C32两端电压可能上升很快,C32两端电压经正向的D7和C29施加到U10输出端,通常会将U10输出端击穿。

网友B:
这个Vgs怎么 都不会是你说的210V,C32和R26节点电势对你的GND是-200V,不过 直流 电压源对交流信号是短路的 ,U10输出通过 C29交流耦合,加载在GS两点间的电压值为U10输出通过电容耦合在R25上产生的压降。电容很小,回路时间常数只有0.18ms,MOS不能保持在开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说MOS管开启时间足够短时,MOS管漏极仍然有-200V输出?』 图中R26未标注数值,故无法计算多长时间 ...

R26是0oh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图恐有错误。 文中说标注V_M200V处是-200V。整个电路上电时,这个-200V是突然施加到V_M200V这一点的。 ...

当上电U10没有触发信号输出时,我在板子上测量S极只有-200V此时G极节点电压为-180V。当U10输出1khz,100ns正脉冲时D极电压为-148V,然后慢慢下降到0;降低触发信号到600Hz,D极输出电压才接近-200V。我是对U10的触发信号到来时,对VGS超出±40V有疑问

网友A:
R26为零,那么无论MOS管开启时间长或短,MOS管漏极总是-200V,如果V_M200V处是个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当上电U10没有触发信号输出时,我在板子上测量S极只有-200V此时G极节点电压为-180V。当U10输出1khz,100n ...

『当上电U10没有触发信号输出时,我在板子上测量S极只有-200V此时G极节点电压为-180V。』

此时G对S电压已经达到20V。

第一,这个20V怎么来的?U10现在并无输出。

第二,此值已经达到MOS允许的GS之间电压最大值,有些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上电U10没有触发信号输出时,我在板子上测量S极只有-200V此时G极节点电压为-180V。当U10输出1khz,100n ...

『当U10输出1khz,100ns正脉冲时D极电压为-148V,然后慢慢下降到0;降低触发信号到600Hz,D极输出电压才接近-200V。』

GS之间电压与D极电压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Vgs怎么 都不会是你说的210V,C32和R26节点电势对你的GND是-200V,不过 直流 电压源对交流信号是短路的 ...

1,当触发信号到达时,高电平为10V,信号从R25到R26再到-200V,此时VGS已经很大了啊。2、U10的拉电流为3A,U11的Qg为2.6nC,理论上MOS管开启时间也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当上电U10没有触发信号输出时,我在板子上测量S极只有-200V此时G极节点电压为-180V。当U10输出1khz,100n ...

『我是对U10的触发信号到来时,对VGS超出±40V有疑问』

你怎么知道 “U10的触发信号到来时,对VGS超出±40V” 的?U10输出脉宽据你说只有100ns。用示波器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上电U10没有触发信号输出时,我在板子上测量S极只有-200V此时G极节点电压为-180V。』 此时G对S电 ...

我也没想明白整个20V怎么来的,管子手册上VGS参数是±40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对U10的触发信号到来时,对VGS超出±40V有疑问』 你怎么知道 “U10的触发信号到来时 ...

我用信号发生器给了一个重频1khz,100ns高电平的触发信号到U1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26为零,那么无论MOS管开启时间长或短,MOS管漏极总是-200V,如果V_M200V处是个电源。

V-M200V是个电源,漏极总是200V,是因为通过体二极管导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信号发生器给了一个重频1khz,100ns高电平的触发信号到U10

你的信号发生器输出的100ns宽脉冲,频率是1kHz,那么幅度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M200V是个电源,漏极总是200V,是因为通过体二极管导通了吗?

因为不知道你的MOS管漏极接到什么地方,联接了什么元器件,所以不知道是否体二极管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知道你的MOS管漏极接到什么地方,联接了什么元器件,所以不知道是否体二极管导通。

信号发生器触发信号是3.3V,MOS管是直接输出的。

完整的电路是下面这样的,通过MOS管来切换40V和-200V输出,正常的输出波形是图2.

从原理图看PMOS U7应该是一直导通的,但测板子上实际输出和图里对不上。当我断开R23后,测量U7的漏极输出电压不一直是40V,只有U7开启的瞬间才会到40V,然后慢慢恢复到0V。

其实我最终是想实现的-20V和-200V的电压切换,但是实际效果从-20V到-200V下降沿很快,但是从-200V回到-20V速度很慢,不知道版主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1-6-2 20:47 因为不知道你的MOS管漏极接到什么地方,联接了什么元器件,所以不知道是 ...

却原来还有个P沟管。还有个40V电源。

这个事情可是大了。待我好好想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1-6-2 20:47 因为不知道你的MOS管漏极接到什么地方,联接了什么元器件,所以不知道是 ...

没查到NC7S57和NC7S58的datasheet。请你贴出这两个芯片的datasheet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查到NC7S57和NC7S58的datasheet。请你贴出这两个芯片的datasheet来。

他这个图写错了,应该是NC7SV57/58,手册如下:https://wenku.baidu.com/view/e2866903bb68a98271fefa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