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如何通过高频电磁波合成1-20hz低频电磁波?方式是什么

楼主:
大家知道如何通过高频电磁波合成1-20hz低频电磁波?方式是什么

网友:
谁有论坛主的联系方式,谢谢了

网友:
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写个计数程序,,多少个上升沿之后跳转电平方向。

网友:
帮你@大侠们。 @maychang    @chunyang  @gmchen   请帮忙看看这位网友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不是调制吗?

网友:
1~20Hz是相当低的频率。产生这么低频率的电信号很容易,要将这么低频率的电信号经天线发射到空中形成电磁波则相当困难,因为需要很长的天线,至少需要数千米甚至十千米。

网友:
用两个高频率电磁波合成低频率电磁波,例如用100200Hz和100000Hz电磁波来合成20Hz电磁波,是不可能的。合成的信号是100200Hz和100000Hz的 “拍”,即信号的幅度以20Hz的频率变化,但仍是100200Hz和100000Hz两个信号。

网友:
这么低频率的电磁波,用于地面上与水中潜艇的通讯。美国和苏联都是用两山之间架设天线来发射这么低频率的电磁波,并未使用 “合成” 方式。

网友:
差频技术

网友:
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不管你怎么混合,都不会产生任何其它频率的电磁波,所以楼主的问题根本就不成立。而用电路产生就不能叫“合成”了,物理概念完全不同。用高频电磁波去控制低频电磁波的产生与否完全可行,常见的红外遥控器就是用高频电磁波去控制其它设备。

网友:
楼主不妨说说到底想干啥。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干什么。

题目本身就有问题。如同上面好几个人回答的那样,合成是不行的,另外1~20Hz基本上不能发射。

如果楼主说的是用高频信号获得低频信号,那么应该是用混频器,例如1MHz与1.000001MHz混频就可以得到0.000001MHz即1Hz的信号,不过由于两个频率靠得太近,那个混频器的指标要求可能会相当高。

如果楼主是想要将低频信号搭载在高频信号上发射,那就是调制,相对说来还不算很难。

网友:
两个字:调制

用低频调制高频,得到的波就是,

否则你就是没说明白或钻牛角了!

网友:
AM调制可以呀,把低频嫁接在高频上的调制方式,这个很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