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勿联网 仪表 用3.6V 电池的设备,每发送一个字节,消耗多少能量

楼主:
邀请:@xujinxi   @littleshrimp   @传媒学子   @zhaoqibin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  勿联网 仪表  用3.6V 电池的设备,每发送一个字节,消耗多少能量

网友:
看看你的物联网仪表功率 或者发送时的电流消耗计算

网友A:
功耗取决于你数据发送的频次和无线部分的最大功耗(距离)。

如果100-300m之间,每10秒发一次,一般18650能用6-10天左右。

如果每秒发一次不带休眠,则能用1天都不到。

如果是1Km以上,每秒一次,则能用几个小时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耗取决于你数据发送的频次和无线部分的最大功耗(距离)。 如果100-300m之间,每10秒发一次,一般1865 ...

请问,您所说的100-300m是  100-300米之间  还是 100-300mA   还有1Km 是 1K米还是1K mA

网友:
你这问的,和一脚油门要废几两油。。。这种都是考虑的一段时间的统计量,哪能那么精确。再说了低功耗不光和发送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耗取决于你数据发送的频次和无线部分的最大功耗(距离)。 如果100-300m之间,每10秒发一次,一般1865 ...

m 指 米 !

网友:
非常感谢。请问   装在水表中的物联网模块 比如NB-IOT模块,它怎么知道 离它最近的基站是100米还是1000米呢,即使它知道最近的基站离它的距离   那它又是怎么控制发射的功率大小呢   (100米和1000米发射功率应该差别很大吧)

网友B:
你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用3.6V的物联网设备多了去了,差别完全可以很大。脱离了具体的设计,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用3.6V的物联网设备多了去了,差别完全可以很大。脱离了具体的设计,这样的问题毫无 ...

非常感谢。请问   装在水表中的物联网模块 比如NB-IOT模块,它怎么知道 离它最近的基站是100米还是1000米呢,即使它知道最近的基站离它的距离   那它又是怎么控制发射的功率大小呢   (100米和1000米发射功率应该差别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请问   装在水表中的物联网模块 比如NB-IOT模块,它怎么知道 离它最近的基站是100米 ...

无法知道,只能获知信号的场强。信号场强可以对应距离,也可以对应发射功率,同时受传输衰减和干扰的影响。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排除其它因素才能根据场强获知距发射源的大致距离。

网友B:
发射功率的控制靠软件,软件可以根据接收场强来控制发射功率,手机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射功率的控制靠软件,软件可以根据接收场强来控制发射功率,手机就是这样做的。

非常感谢。可否举个盒子,说明一下,软件是如何控制发射功率的强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可否举个盒子,说明一下,软件是如何控制发射功率的强弱的。

用指令,去看相关无线芯片的器件手册。

网友:
学问学问,应该先学后问。更不能疑问代学,否则老师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