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串口定义

楼主:
在串行通讯时,要求通讯双方都采用一个标准接口,使不同的设备可以方便地连接起来进行通讯。在 RS-232 的通讯标准中是以一个 25 针的接口来定义的,并在早期的计算机如 PC 或 XT 机型上广 泛使用,但在 AT 机以后的机型上,实际均采用了 9 针的简化版本应用,现在所说的 232 通讯均默认为 9 针的接口。

    目前 RS-232 是 PC 机与通信工业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串行接口。RS-232 被定义为一种在低速率串 行通讯中增加通讯距离的单端标准。RS-232 采取不平衡传输方式,即所谓单端通讯。

s232(9针)接口

按序号说明:
1 载波检测(DCD)
2 接受数据(RXD)
3 发出数据(TXD)
4 数据终端准备好(DTR)
5 信号地线(SG)
6 数据准备好(DSR)
7 请求发送(RTS)
8 清除发送(CTS)
9 振铃指示(RI)

DB9 Male (Pin Side) DB9 Female (Pin Side)
DB9 Female (Solder Side) DB9 Male (Solder Side)

从两个图可以看出, 公接头和母接头相连时RXD-RXD,TXD-TXD,进而可知下载线的两端接口本应该RXD-RXD、TXD-TXD的,但买串口线时需要买交叉串口线(实现RXD-TXD的连接),进而实现一段发送一段接收。

现在通常计算机均配有这种标准的 232 接口,通常这种接口用于连接鼠标、MODEM 或打印机等外 部设备。 实际应用中,电子工程师在设计计算机与外围设备的通信时,通常在 9 针的基础再进行简化,只用 其中的 2、3、5 三个管脚进行通信。这三个管脚分别是接收线、发送线和地线,在一般情况下即可满足通 讯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上图中 2、3 两脚是交叉互联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一个设备的发送线必须联接到 另外一台设备的接收线上,反之亦然。

丨 整理文章为传播相关技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丨
丨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丨

网友:
RS232口最大通讯距离是15米,而RS422/485最大通讯距离是1200米。

网友:
调试的时候最常测试:把线交叉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