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标准库 time_t time(time_t *seconds)如何使用?参数得到的值和返回值有区别吗

楼主:
请教标准库 time_t time(time_t *seconds)如何使用?
我的理解这种函数返回值和参数是一样功能,对的吗
参数得到的值和返回值有区别吗?

网友:
time_t time(time_t *timer)
描述 (Description)
C库函数time_t time(time_t *seconds)返回自Epoch(1970年1月1日00:00:00 UTC time_t time(time_t *seconds)以来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如果seconds不为NULL,则返回值也存储在变量seconds 。

声明 (Declaration)
以下是time()函数的声明。

time_t time(time_t *t)

参数 (Parameters)
seconds - 这是指向time_t类型的对象的指针,其中将存储秒值。

返回值 (Return Value)
当前日历时间作为time_t对象。

例子 (Example)
以下示例显示了time()函数的用法。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e.h>
int main () {
   time_t seconds;
   seconds = time(NULL);
   printf("Hours since January 1, 1970 = %ld\n", seconds/3600);
   return(0);
}

让我们编译并运行上面的程序,它将产生以下结果 -

Hours since January 1, 1970 = 393923

网友:
参数和返回值是同样的作用,用哪个都一样;

time(&timer); /* get current time; same as: timer = time(NULL) */

网友:
队长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