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烧了,牛屎芯片爆拆换硬封,竟然被我修好了!

楼主:
测量二极管通断档的时候去测量ATX电源13009是否短路,结果忘记拨220V电源了,万用表直接爆掉了。。。

打开一看,牛屎芯片,不过,早就预想到了,几十块钱的万用表而已。
经过查看和分析周边电路,发现与7106很像,爆力铲除牛屎,换硬封。。。44个引脚费了不少功夫,最后还是成功了,开机测试,竟然显示了,拿个旧的9V电池测下,能测量电压。。。
发上来,主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非常牛逼的芯片焊接法

来源:数码之家

网友A:
这个芯片手工焊接?

PCB看不出是怎么设计的,故意弯弯扭扭

网友:
这也可以? 这芯片的脚掰的,,要是我的话,看PCB做工这么差,直接就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手工焊接? PCB看不出是怎么设计的,故意弯弯扭扭

PCB是两用设计,外侧对应的封装是PLCC,比楼主用的PQFP封装尺寸大些,所以需要加工一下。

网友:
PQFP封装有三种,引脚处尺寸一样,区别是厚度,QFP最厚,TQFP最薄,LQFP居中,楼主照片看不出来厚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CB是两用设计,外侧对应的封装是PLCC,比楼主用的PQFP封装尺寸大些,所以需要加工一下。

有道理

PCB用的封装和实际用的芯片封装不一致,焊接时需要加工对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 PCB用的封装和实际用的芯片封装不一致,焊接时需要加工对接

零星维修时完全可以这样解决问题,如果用DIP封装的芯片维修那改造工作量才叫个大……

网友:
这芯片竟然不是P2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