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逆变电路输出信号的地的问题

楼主:
如图,半桥逆变输出经过c5和L1后,经过两路分压电阻形成了两路检测信号s1和s2。在pcb布板时,母线电容c1和c2的地GND会布一大片敷铜,输出电容c5所接的地GND也会布一片敷铜,而且此两个地也是直接相连接,那么输出的检测信号s1和s2的地,是不是既可以从接在母线电容地,也可以接在输出电容地?

网友A:
电容C5位置确实是在电感L1左边吗?该电容似乎应该放到电感L1右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C5位置确实是在电感L1左边吗?该电容似乎应该放到电感L1右边。

对,c5应该在L1的右边,不过,逆变输出的交流电压先经过电感,还是先经过电容,有什么不一样?都是要经过LC网络,都是要经过频率筛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c5应该在L1的右边,不过,逆变输出的交流电压先经过电感,还是先经过电容,有什么不一样?都是要经过 ...

『逆变输出的交流电压先经过电感,还是先经过电容,有什么不一样?』

二者很不一样。

电容在先,功率管从关断到导通,瞬间将流过很大电流,电容将充电到电源电压,这是不允许的。其次,电容在先,无法用功率管导通占空比来控制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