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IO

楼主:
单片机的LED如上图,PE5接到单片机的IO,PE5电平置低LED2亮起(PE5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使用时将PE5初始电平置高(默认状态熄灭),再使用另一个IO输出PWM连接到PE5 驱动LED2,按理说应该会有闪烁的效果,PWM高电平时LED2状态不变(不亮),PWM低电平时PE5的初试高电平被拉低,LED2点亮。但是实际使用达不到预期效果;

后面将PE5初始电平置低(默认状态点亮),在将另一个IO输出的PWM接到PE5,看到LED2闪烁(这个现象说明当PWM低电平时和PE5初始电平一致LED2保持点亮;但是当PWM高电平时,PE5的初始低电平被拉高?LED2熄灭?)。所以高电平能拉高 低电平???这个明显如理论不符,这个想象是为什么呢?

网友:
是因为PE5输出为推挽输出模式的原因吗???

网友A:
没看明白,描述的有毫不清楚

网友B:
你想用PWM控制LED灯渐变亮灭就直接把PE5设置为PWM输出,如果只是控制灯亮或者灭,直接就把PE5配置为推挽输出,用另一个PWM引脚接PE5?是又想用PE5的IO高低电平控制,又想用PWM控制亮度嘛?你需求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用PWM控制LED灯渐变亮灭就直接把PE5设置为PWM输出,如果只是控制灯亮或者灭,直接就把PE5配置为推挽输 ...

就是好奇试一下,就是推挽输出的问题,具体要配合推挽的电路图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描述的有毫不清楚

就是两个IO口接到同一个LED,一个IO口输出高低电平控制,另一个输出PWM控制;

两种情况,一种是低电平+PWM

另一种是高电平+PWM

现象是前者可以闪烁,后者不能一直都是熄灭状态

问题现在已经分析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用PWM控制LED灯渐变亮灭就直接把PE5设置为PWM输出,如果只是控制灯亮或者灭,直接就把PE5配置为推挽输 ...

就是想试一下IO是否有PWM输出,只能拿LED试,PE5不是PWM输出的引脚,就这么试了,板子上就这两个引脚PE45有LED

网友:
发光二极管连接的单片机的IO口,推挽输出看你程序怎么设置了

前者可以闪烁,后者不能一直都是熄灭状态,与程序有关

网友:
IO模式设置有误。IO并联则模式绝对不能设置成推挽模式,楼主观察到的现象就是“电平竞争”。IO想并联使用,必须配置成弱上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