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厂供应【100V降压芯片】替换替代SY8501/MP4689 FAE支持

楼主:
【100V120V150V降压恒压芯片IC】
H620X系列选型参考:
H6203:7-120V输入,输出电流持续1.5A 瞬间3A,内置MOS管,ESOP-8封装
H6205:7-80V输入,输出电流持续2A 瞬间4A,内置MOS管,ESOP-8封装
H6201:7-120V输入,输出电流持续10A,外置MOS管,SOP-8封装
可应用于POE、园林工具、电动车控制器、BMS、仪表、LED大灯、GPS防盗器、蓝牙音箱、智能家居、LED照明控制、安防、USB口充电器等
【原厂设计供应】【兼容替代替换】
JW5121,XD208H,SC72001,ZCC2480,TD1688,LM5163,LM34940,LM5017,LM5007,LM25010,SD4932B,SD4923E,SD4942,SD4952B,SD4954B,SD4945,SD4931,SD4938,SD4943,SD4945,SD2527,SD42527,OB2107,OB2106,SI3402,BM0451HV,XL7005A,XL7015,XL7025,XL7026,XL7035,XL7036,XL7045,XL7046,XL7056,MP2494,MP9486,MP9486A,MP9487,MP4689,MP4688,MP4560,MP2565,SY8501,SY8502,SY8511,SY8512,U321,U322,U3220,U3221,U3222,U3212,U3213,U3213A,U3012,U3013,U3015,U3015A,U3018,U3018A,U6119S,U6119SA,U6119SE,U3500,U6110,U6110A,U3212SA,55K6

原厂供应【100V降压芯片】替换替代SY8501/MP4689 FAE支持

网友:
惠海半导体DC-DC宽电压输入7-120V非隔离开关降压型稳压器H6203,支持大电流3.5A输出,低待机功耗1mA以内,转换效率高,外围元器件少,高性能,高恒压精度,高稳定性,性价比高,价格优势明显,广泛应用于电动车控制器/仪表供电、GPS定位器供电、BMS电池管理系统供电等。

概述:
H6203是目前电动车市场上性价比的一款低待机功耗的DC-DC高电压开关降压稳压驱动器芯片
H6203 是支持宽电压输入的开关降压型DC-DC的稳压控制器,输入电压可高达120V。
H6203 也支持输出恒压和输出恒流功能。通过设置 CS 电阻可设置输出恒流值。通过设置分压电阻可设置输出恒压值。
H6203 采用固定频率的 PWM 控制方式,典型开关频率为 140KHz。轻载时会自动降低开关频率以获 得高的转换效率。
H6203 内部集成软启动以及过温保护电路,输出短路保护,限流保护等功能,提高系统可靠性。
H6203 具有低待机功耗、高效率、低纹波、优异的母线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等特性。支持大电流输出,输出电流可高达3.5A

特点:
内置MOS管
外围元器件少,体积小
宽输入电压范围:7V~120V
输出电压从 0.8V 到 30V 可调
支持输出恒流
支持输出 12V3A   5V3.5A
高效率:可高达 98%
工作频率:140KHz
低待机功耗
内置过温保护
内置软启动功能
内置输出短路保护
内置过压保护
恒流(CC±2%)
恒压(CV±2%)
应用灵活
高动态响应轻松满足轻载切重载不掉电压,特别适合车载定位器瞬间联网大电流低纹波高动态响应的需求
低静态功耗0.4mA
外围元器件少 ,外围仅仅10个元器件
内置过温保护,内置软启动,内置输出短路保护
开机瞬间无过冲,过温保护、过流保护优越
应用领域:电动车车载产品,电动车防盗器,电动车指纹锁

H6203
输入电压:7-120V
输 出 电 压: 4-5V(稳压工作) 3.8-5V(负载3.5A)
瞬间峰值大电流: 3.5A
持续电流:1.5A
备注:H6201外置MOS管,持续电流10A大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