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
R1R2R3的输入电压在16 ~ 10v的范围内,确保以下TR接通计算电阻值

输出电流为1a

电阻值使用24系列

三极管的Vbe=0.6V   Vce=0.1V hfe50  控制电压1.2V开启

网友:
确保三极管导通,计算电阻阻值、各点的电压、

网友A:
Q2控制Q1

控制电压是多大?,即Ua,和三极管的基级电流 Ibe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控制Q1 控制电压是多大?,即Ua,和三极管的基级电流 Ibe

Q2的输入电压是1.2V,要计算电路图中的电阻大小

网友:
R3为静态偏置电阻,最先定,取值数K欧姆。然后根据控制电压的低限用欧姆定律计算R2,得出的是高限,实际取值向下留取余量。类似的,R1取值需要考虑Q1的静态偏置电阻取值,方法类似,同样向下取值,保证Q1饱和即可。

此类问题仅涉及晶体管的开关态,事实上仅考虑饱和,算是最简单的计算了。此类问题不清楚,建议还是先重新学习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最前面关于晶体管基本原理和应用电路的有关章节。

网友B:
我是这样计算的

1、R和Q1构成共基极放大回路,由于输出电流为1A,根据Ib=Ic/β   Ib1=1A/50=20mA

      其Q1的基极电压为Ib1=Ui-Vbe1 = 10V-0.6V = 9.4V

2、Q2、R2、R3、R1构成一个共发射极放大回路(误差放大器),R2为上偏置电阻、R3为下偏置电阻,R和R1构成Q2的负载电阻。

3、由于抑制电压为1.2V,Vbe=0.6V,那么Q2的基极电压应该大于0.4mA(Ib=Ic/β=20mA/50=0.4mA),Vb2>0.6V Q2才能处于放大工作状态。即:Vb2设定为0.8V R3=U/I=0.8V/4mA=200Ω、R2=R3/2=100Ω

4、由于Ib1=20mA,电压Ub1=9.4V ,即:R1=Ub1/Ib1=470Ω

我上面分析的看看对不对,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计算的 1、R和Q1构成共基极放大回路,由于输出电流为1A,根据Ib=Ic/β   Ib1=1A/ ...

3、由于抑制电压为1.2V,Vbe=0.6V……即:Vb2设定为0.8V R3=U/I=0.8V/4mA=200Ω、R2=R3/2=100Ω

这段计算不正确。

R2近似为 (1.2V-0.6V)/0.4mA,即1500欧。由于未考虑R3分流,所以R2应小于1500欧,可以考虑1000欧。至于R3,是为了防止Q2漏电流造成误动作而设,一般可以考虑3~5千欧。假定R3为3千欧,那么R3中电流在Q2基极电压为0.6V时是0.2mA,所以R2考虑1000欧是合理的。为保险,R2可以再用小一些的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计算的 1、R和Q1构成共基极放大回路,由于输出电流为1A,根据Ib=Ic/β   Ib1=1A/ ...

6楼中说【R3=U/I=0.8V/4mA=200Ω】是张冠李戴。R3中通过的电流不是4mA,也不是Q2的基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计算的 1、R和Q1构成共基极放大回路,由于输出电流为1A,根据Ib=Ic/β   Ib1=1A/ ...

4、由于Ib1=20mA,电压Ub1=9.4V ,即:R1=Ub1/Ib1=470Ω

此计算忽略了Q2的饱和压降(首帖说是0.1V,相当小),故R1的数值应该比470欧再小一些,可以考虑430欧,以保证Q1充分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