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电路的LC滤波设计问题

楼主:
各位老师,问题背景是这样的:3.7V锂电池经过DCDC升压到5V,给LORA模块供电,但是LORA的天线辐射太强,电源会耦合进430MHz-460MHz 纹波可达1V的干扰。 因为电路无法加屏蔽罩,想着再DCDC输出加一级Π型的LC滤波器是否可以? 电感应该选什么类型的?满足电流要求的铺铜贴片电感,还是共模电感之类的?

网友:
1.如果确定是天线辐射太强,可以一边解决辐射问题,天线辐射是有方向性的,调整天线辐射方向,这是解决辐射源的问题

2.再说解决,如无法加屏蔽罩,体积空间允许,可考虑共模电感,建议根据共模电感的频率特性曲线,选合适的频率范围和共模电阻的阻抗。

网友:
『电路无法加屏蔽罩』

电路无法加屏蔽罩,却能够在电路板上加LC滤波器?

网友:
首先,辐射干扰能达到1V峰值在LoRa的发射功率下不可能,这么大的纹波更像是负荷突然变化导致的电源输出纹波,本质上是电源超调所致,显然加屏蔽在此是无意义的。发生此问题,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主滤波电容的容量不足,其次是输出采样回路的PCB布局、走线设计不当。先说说你的主滤波电容取值以及材质吧,对于DCDC的输出滤波电容,当负载为高频无线系统时需要特别留意。

网友:
5V电源电压上测出1V那么大的纹波,也要考虑一下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