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异性焊盘设计

楼主:
如下图,QFN-10封装,中心热焊盘。那个异性焊盘画不出来,在PCB中,用导线画出外形,然后convert成region,在复制到封装编辑界面下,属性还是区域。没法添加焊盘编号,就往上面放了个贴片焊盘,然后增加了toppaste,topsolid层。更新到PCB后报错,区域与焊盘短路。有什么好的办法吗?直接将region转化为焊盘

网友:
AD09好像画不了异形焊盘,之前画过,百度出来的都是放好多焊盘堆叠成需要的形状

网友A:
我之前画异形焊盘都是敷异形铜,设置成Top Solder或者Bottom Solder,把绿油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画异形焊盘都是敷异形铜,设置成Top Solder或者Bottom Solder,把绿油挖掉

找了一圈,基本就这样了。钢网那一层,绿油那一层都画了,还得解除锁定,给敷铜区加网络,再锁定。AD9。

网友:
AD不是有个功能是可以自己画铜皮的吗?那个就是可以随意画的。

网友:
异型焊盘严格说本身是不规则的几何图形,但AD也是画一些简单的图形,楼主的这个焊盘几何图形不是很复杂

可能是方法不对。

给楼主找个文档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