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SB1210和处理器通信不上

楼主:
同一批板子,其他的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有一块板子与处理器通信不上,读其中的寄存器显示全为零,而且这块板子的linux系统没有找到TUSB芯片,其他板子的linux启动的提示信息里会包含“TUSB1210”的字符。

网友:
TUSB1210是ULPI 接口信号,用ULPI协议的PHY芯片而言,POR时序尤为重要,POR时序不满足会直接导致PHY芯片无法Lock PLL,,,

通信不上,检查供电是否正常,时钟是否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