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源放大电路的几个问题。

楼主:
共源放大电路的静态部分如图所示,图中R1接的是一个5w的电阻,上12v调静态工作点,gs电压在三点几伏,接50v时发现R1过载坏了,mos管也坏了,分析了一下原因,感觉是R1的功率太小了。r1的取值是论文里的,从5欧到100欧都有,我选了一个做实验。

有个问题,R1的功率是不是要取非常大,因为rds导通后电阻很小,vcc50到源级等效电阻只有R1,电流过大导致R1过载,可以这样理解吗。

还是gs电压没控制好太大了导致的Id电流过大使R1过载了呢

网友A:
奇怪,这是干啥用的放大电路?

网友B:
IRF530的体二极管画反了,你可能把Q1的DS接反了

而且IRF530可以承受最大电流10A

50V串联5ohm可以限制电流,但是还要注意电阻的功耗可以达到500w

所以有可能是电阻功率太小发生短路从而使IRF530承受高于10A电流导致mosfet烧毁

网友C:
『关于共源放大电路的几个问题』

放大电路,信号输入和信号输出在哪里?

网友C:
使用正电源,又使用P沟MOS管。

『r1的取值是论文里的』

楼主看哪篇论文?原文是使用P沟MOS管吗?

网友C:
『分析了一下原因,感觉是R1的功率太小了』

使用P沟MOS管,24V电源施加在MOS管内部的体二极管和R1上,其电流已经足以使R1烧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分析了一下原因,感觉是R1的功率太小了』 使用P沟MOS管,24V电源施加在MOS管内部的体二极管和R1上,其 ...

图画错了,用的N沟道的irf530和540,这个只是直流偏置电路,还没接交流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奇怪,这是干啥用的放大电路?

自己做的一个放大超声激励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共源放大电路的几个问题』 放大电路,信号输入和信号输出在哪里?

信号从c4进,从c3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的一个放大超声激励信号的

不能这么做。这么简陋的固定偏置方式不能用在大功率的场合。你先把输出幅度、负载阻抗、工作频率、输入信号幅度 这几个指标定下来再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IRF530的体二极管画反了,你可能把Q1的DS接反了 而且IRF530可以承受最大电流10A 50V串联5ohm可以限制 ...

那这个5欧的电阻取值有问题,那应该取多少能给个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正电源,又使用P沟MOS管。   『r1的取值是论文里的』 楼主看哪篇论文?原文是使用P沟MOS ...

http://www.doc88.com/p-17016087547166.html论文参考的这篇

网友:
引用 网友B:
IRF530的体二极管画反了,你可能把Q1的DS接反了 而且IRF530可以承受最大电流10A 50V串联5ohm可以限制 ...

MOS管的电流Id是可以有Vgs控制的吗,我调试的时候很小心,Vgs控制的很小,但是确实每次都是R1坏了,用的5w的金属膜电阻,阻值直接变成了几k

网友:
图修改了,之前原理图画错了,引脚没错

屏幕截图 2021-06-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么做。这么简陋的固定偏置方式不能用在大功率的场合。你先把输出幅度、负载阻抗、工作频率、输入信 ...

http://www.doc88.com/p-17016087547166.html参考的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图画错了,用的N沟道的irf530和540,这个只是直流偏置电路,还没接交流信号

既然是 “图画错了”,那么MOS管损坏的原因就不大好说了。

10楼cruelfox说得对,这么简单的偏置,不宜用在大功率的场合。

网友D:
这是我仿真的图,好像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doc88.com/p-17016087547166.html论文参考的这篇

这等论文,说实在话,价值不大。

此论文不过是把教材中的内容抄上几段,又参考其它论文中的内容抄上几段。

不如你把你的具体要求,如10楼cruelfox所说,输出幅度、负载阻抗,工作频率、输入信号幅度……先确定下来,然后大家帮你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 “图画错了”,那么MOS管损坏的原因就不大好说了。 10楼cruelfox说得对,这么简单的 ...

我放了个仿真图,您在帮忙看一下能不能看出问题,有个疑问,管子的d级为什么会有40几伏的电压,是管子没有完全导通吗

网友D:
我这个是放大超声激励信号的,频率在0.25k到4.5MHz(项目要求的),我打算做个输出100vpp的,输入在5v,输出阻抗50欧。(去年打算用变压器来着,也在这向您请教过,但是没弄出来,就找论文换了个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仿真的图,好像没啥问题

这个电路设计,总体考虑欠周全。

直流电源电压50V,IRF530耐压100V,没有足够余量。应该至少留出20%~30%余量,即MOS管耐压至少需要120V~130V,或者更大些。电流余量也嫌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仿真的图,好像没啥问题

按照你那篇论文,该功率放大器对失真度有一定要求。那么,为何采用这种电感负载加变压器耦合的方式?不如采用变压器有中心抽头的推挽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那篇论文,该功率放大器对失真度有一定要求。那么,为何采用这种电感负载加变压器耦合的方式?不如 ...

两个是巴伦传输线变压器,用于平衡与不平衡信号的转换。负载是50欧电阻啊,您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两个是巴伦传输线变压器,用于平衡与不平衡信号的转换。负载是50欧电阻啊,您是不是看错了

还不至于 “看错了”。

上面是基本的阻容耦合共射放大电路。

17楼电路中,R14加L1相当于上图中的Rc,半个R11相当于上图中的RL。之所以是 “半个”,乃是因为17楼是推挽电路,两个功率管反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是放大超声激励信号的,频率在0.25k到4.5MHz(项目要求的),我打算做个输出100vpp的,输入在5v,输 ...

去年的事情,我不记得了。

变压器的通频带是比较狭窄的。你的项目要求4.5MHz~0.25kHz,最高最低相差18000倍,变压器确实做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两个是巴伦传输线变压器,用于平衡与不平衡信号的转换。负载是50欧电阻啊,您是不是看错了

但是4.5MHz~0.25kHz这么宽的范围,23楼中你所说的 “巴伦”,即平衡不平衡转换变压器,同样不可能工作于这么宽的频率范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是4.5MHz~0.25kHz这么宽的范围,23楼中你所说的 “巴伦”,即平衡不平衡转换变压器,同样不 ...

我自己绕了一个巴伦,单独测试巴伦低频的时候效果很好,3MHz以上是两路相位就会到170°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不至于 “看错了”。 上面是基本的阻容耦合共射放大电路。 17楼电路中,R14加L1相当于 ...

今天换了大功率20Ω电阻,电源用的48V,我一直看着电流,调gs刚大于开启电压2v后电流猛涨到2.4A,然后管子就坏了,栅源,漏源电阻只有50欧姆,应该是穿了。电流电压离极值100V,33A差很多啊,为什么就坏了呢,您能分析下么。管子换的irf540N,新管子还没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绕了一个巴伦,单独测试巴伦低频的时候效果很好,3MHz以上是两路相位就会到170°左右。

你要求的最低频率可是0.25kHz,也就是250Hz。

在250Hz频率下,你绕的巴伦工作得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换了大功率20Ω电阻,电源用的48V,我一直看着电流,调gs刚大于开启电压2v后电流猛涨到2.4A,然后 ...

据28楼所述,你是用手动方式控制GS之间电压,漏极串联了一个20欧电阻?是使用万用表读取电流数值?

2.4A没有超出管子的允许值,差得远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要求的最低频率可是0.25kHz,也就是250Hz。 在250Hz频率下,你绕的巴伦工作得如何?

我的疏忽,是250kHz-4.5MHz,打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宇文 发表于 2021-6-10 22:37 今天换了大功率20Ω电阻,电源用的48V,我一直看着电流,调gs刚大于 ...

对,把万通表串在漏级,手动调栅极电压。现在是通电就48v/20Ω满电流,调g级电压已经没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疏忽,是250kHz-4.5MHz,打错了

250kHz-4.5MHz,最高最低频率18倍。这样的频率范围,变压器还可以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把万通表串在漏级,手动调栅极电压。现在是通电就48v/20Ω满电流,调g级电压已经没用了。不知道 ...

2.4A是48V/20欧,MOS管漏极源极已经短路,门极没有控制作用了。MOS管已经损坏,必须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把万通表串在漏级,手动调栅极电压。现在是通电就48v/20Ω满电流,调g级电压已经没用了。不知道 ...

猜测,仅仅是猜测,你在手动调门极电压时,手接触到了门极。

MOS管的门极非常娇气,人体从交流市电感应到的电压(由于人体和交流市电之间存在分布电容),已经足够使MOS管门极击穿。击穿后MOS管必定损坏。正是因为MOS管门极非常敏感,包装MOS管的塑料管必须用防静电的塑料制成。MOS管焊接到电路板上时,也必须将烙铁接地,工作台面接地,人体接地(采用戴接地手环之类的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疏忽,是250kHz-4.5MHz,打错了

你的负载为50欧,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工作频率范围比较宽,你又要保证失真度不太大。

建议采用串联推挽放大,即两个管子对直流电源来说是串联。在开关电源中,这样的串联推挽电路往往称为半桥电路。这种半桥电路,两个功率管对负载来说是交流并联,功率管的电流容量条件比较容易充分利用。不过,你的工作频率范围最高达4.5MHz,输出功率要求比较大,双极型三极管怕是难以满足。如果使用MOS管,因为功率MOS导通电压稍高,且分散性较大,静态工作点比较麻烦。要么每台手动调整,要么加上足够的直流负反馈,使工作点自动实现。这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疏忽,是250kHz-4.5MHz,打错了

如果能够找到配对的P沟管和N沟管,功率放大部分还比较容易做。用同极性的两个N沟管实现4.5MHz功率放大,电路麻烦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宇文 发表于 2021-6-11 10:21 我的疏忽,是250kHz-4.5MHz,打错了 你的负载为50欧,相对而言是比 ...

其实我的压电换能器是电压驱动的,驱动电流不大是微安级别,所以加上是脉冲激励的,平均功率很小的。用推挽这种拓扑合适吗?(我用这个是因为论文里有,我自己不是学电的没能力设计电路)这一点我一直有疑问的。老师说换能器的交流阻抗在2000欧左右,我暂时定的50欧输出,后面还要做阻抗匹配的。我的理解是输出功率一定,阻抗匹配到2000欧后电流自然就小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的压电换能器是电压驱动的,驱动电流不大是微安级别,所以加上是脉冲激励的,平均功率很小的。用推 ...

『我的理解是输出功率一定,阻抗匹配到2000欧后电流自然就小了,不知道对不对。』

完全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的压电换能器是电压驱动的,驱动电流不大是微安级别,所以加上是脉冲激励的,平均功率很小的。用推 ...

『加上是脉冲激励的,平均功率很小的』

记得前面你说过,或者是你贴出来的文章链接里面说过,要求正弦波激励。

若是脉冲激励,那就省事多了,不必推挽,只要单端工作即可。所有这些直流偏置等等也都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