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通信的问题,例程上的发送函数有点不太明白,请教下大家

楼主:
先上例程:

void CAN1_SendMesg(uint32_t id, uint8_t len, uint8_t *dat)
{
    uint16_t i = 0;
    CanTxMsg TxMessage;

    /* Ò»´Î·¢ËÍÖ»ÄÜ·¢ËÍ8¸ö×Ö½Ú */
    if(len > 8)
    {
            return ;
    }

    TxMessage.StdId = (id & 0x7FF);
    TxMessage.ExtId = (id >> 11);
    T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
    if((id & 0x7FF) == 0x7FF)      //判断标准帧还是扩展帧
    {
        TxMessage.IDE = CAN_ID_STD;
    }
    else
    {
        TxMessage.IDE = CAN_ID_EXT;    //±ê×¼ID
    }
    TxMessage.DLC = len;            //·¢Ë͵ÄÊý¾Ý³¤¶È

    /* ½«Êý¾Ý·ÅÈëµ½ÓÊÏäÖÐ */
    for(i=0; i<len; i++)
    {
        TxMessage.Data[i] = *dat;
        dat++;
    }
    CAN_Transmit(CAN1, &TxMessage);
}

以上就是一个开发板厂商给的例程,问题如下:

1. TxMessage.ExtId = (id >> 11);    不应该是等于id&0x1fffffff?

2. 判断标准帧和扩展帧的方式,这种能判断出来吗?

网友A:
CAN的标准帧由18位组成:11个标识位+1位远程发送请求+6位控制字段,共18位

CAN的扩展帧由29位组成:在原标准帧上,扩展的11位的扩展标识位(还包括其中的扩展ID标识符,及替代的位,SRR)

LZ的程序中,id应该是1字数据(4字节),有可能是标准帧,也有可能是扩展帧,这得看具体数据来决定

如果数据>0x7FF(超过了11位),则程序判断为扩展帧,反之,则认为是标准帧。

 TxMessage.ExtId = (id >> 11); 这段程序表示,将扩展帧的数据放入 TxMessage.ExtId中(注意:右移了11位,将原标准帧数据移除了),而不是与0x1fffffff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N的标准帧由18位组成:11个标识位+1位远程发送请求+6位控制字段,共18位 CAN的扩展帧由29位组成:在原 ...

嗯,但是不太清楚为什么要移除呢?在库函数里面CAN_Transmit()中,ID并不是将标准帧和扩展帧组合到一块的,而是单独赋值的,如果移除,ID就不完整了吧

网友:
扩展id是标准id的一个子集,发送扩展id时标准id是其中的一部分,就好像子网掩码一样,当然你也可以不遵守这种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但是不太清楚为什么要移除呢?在库函数里面CAN_Transmit()中,ID并不是将标准帧和扩展帧组合到一块的 ...

ID在键入时,是将扩展帧与标准帧分开进行的,但函数将其封装成一个1字(4字节的)数据

这样,在TxMessage中,要分别再拆分成标准帧 TxMessage.StdId与扩展帧 TxMessage.ExtId

这样做的好处:
1,能非常明晰的判断与录入标准帧/扩展帧

2.对CAN接收的ID处理友好方便.

网友:
表达和寄存器(buffer)不一定要一样,你可以具体看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