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atic libaray的后缀名。。

楼主:
我是新手,今天拿到要接手项目,有个子工程是static libaray项目,但生成的文件是.a文件,一般不是.lib文件吗?.a文件是啥?

网友A:
.a 后缀是正常的,使用ar命令生成的二进制归档文件,也就是静态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 后缀是正常的,使用ar命令生成的二进制归档文件,也就是静态库。

噢,那之前这个项目是在LINUX上的,我现在是用在WINDOWS开发,也能编译通过,这样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噢,那之前这个项目是在LINUX上的,我现在是用在WINDOWS开发,也能编译通过,这样没问题吧?

链接没问题那就是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链接没问题那就是没问题

好的谢谢,另外有个问题,基于RTOS内核项目代码中的Task_create,是不是就是类似线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另外有个问题,基于RTOS内核项目代码中的Task_create,是不是就是类似线程?

是的

网友:
队长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