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负载RL耳机接法的问题 D-Class AMP

楼主:
各位大神  请教一个关于D类功放负载耳机接法的问题

如图所示

这种是耳机一端连接输出 一端接地  (这个接法是我目前需要的) 而现在大多数的功放芯片是两个输出端分别接耳机的两端 如下图所示

求推荐耳机单端接地的芯片  或者对于耳机双端接输出如何改进可以让耳机一端接地一端接信号正常工作

谢谢!

网友:
“两个输出端分别接耳机的两端” 的接法,是全桥电路。该接法可以让芯片使用单电源且耳机不必串联电容。若要求耳机一端接地,要么芯片使用双电源,要么耳机串联一个容量够大的电解电容再接到芯片上。

网友:
注意:首帖第一幅图,使用的就是对称双电源(必须对称)。第二幅图,使用单电源。

网友A:
楼主图中“大多数功放”指现在便携数码设备中最常用的D类桥式功放,而耳放比通常的驱动扬声器的功放输出功率要小的多,对电源效率要求不高时可以采用AB类功放,甚至使用分立元件简单驱动。即使是D类桥式耳放,也大多支持非桥式接法,那就可以接在输出与地间了,具体看器件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中“大多数功放”指现在便携数码设备中最常用的D类桥式功放,而耳放比通常的驱动扬声器的 ...

这个产品效率要求在80%以上所以选择了D类功放  关于您提到的D类功放支持非桥式接法 有没有具体的模块或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产品效率要求在80%以上所以选择了D类功放  关于您提到的D类功放支持非桥式接法 有没有具体的模 ...

还有就是后级负载是一个4欧的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产品效率要求在80%以上所以选择了D类功放  关于您提到的D类功放支持非桥式接法 有没有具体的模 ...

D类耳放非常多,这个需要你自己在网上搜了。然后逐一看器件,根据你的应用需要选。

网友:
我来说一下,耳机或扬声器什么的之类设备主要工作是将电信号转换成机械运动的设备。这种设备在工作时需要'往复'运动。无论是动圈式或压电陶瓷式都要往复运动,不能只有一个方向的运动!当然你非要跟我抬杠说蜂鸣器就是单向运动,依靠弹力回复的。这个我就不抬杠了,你的蜂鸣器能发出很宽频率的空气波吗?要实现往复运动就要能够改变方向,这么实现呢?就是依靠改变电流的方向来实现。方式可以用交流也可以用直流。交流比较容易理解,直流也是可以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直流信号通过电容虑除成‘交流’信号。这种电路功率不能做的很大。第二种是:直接把信号电压加入稳定的直流增高电压,直流信号将设备预先推到一个‘中间位置’,然后就可以让‘震动膜’往复在中间位置运动了。那么直流和交流那种好呢?这个就好说了。主要是和你的转换设备有关了。每种设备的机械特性不同,其能发出的频率都不可能是全频段特性一致的。回到你的问题上,你给的图猜测是使用正负双电源的。

网友C:
在有就是你的电路是D类放大器,D类是靠脉冲工作的,其工作的原理是靠冲量输入惯性系统工作的。D类电路工作的质量完全依靠‘系统’的惯性特性。也可以理解为弹性特征。看电路里的‘弹性’元件有电感L1和电容C1都是为了把冲量脉冲转换成信号的部件。这和你的问题没关系,但是你的电路要求‘直流’就需要增加抬高信号电位的直流电路。要不就必须使用双向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有就是你的电路是D类放大器,D类是靠脉冲工作的,其工作的原理是靠冲量输入惯性系统工作的。D类电路工作 ...

双向供电的D类模块有哪些? 最好国产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