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锂电池电量计和低截止电流充电IC

楼主:
单节锂电池电量计和低截止电流充电IC

哪个有单节的锂电池电量计推荐?1620可充电锂电池,电池容量 20mAh 3.7V。单纯的电量计就好!不需要有MCU的功能;但是要能和MCU通讯,比如有IIC通讯接口。要有状态输出给到MCU做判断,比如正在充电,充电截止,空载没有接电池;封装不能比SO8大一个手环的产品,一开始的旧产品用的是TP4054充电IC,完全不适合这个小容量电池,用了两个2M的电阻分压给到MCU ADC做判断是否充满,这是很傻瓜式的判断;我接手这个项目,我想改善,想准确的给到MCU做判断(正在充电,充电截止,空载没有接电池这三种情况)目前根据拓微的FAE推荐,当前也有库存,选用了TP4067,可是在电池快要充满的时候,1J脚和5脚给出来的状态是高低电平,不是规格书上说的那样,充电时1脚低电平,其他时候被上拉到高电平;充电截止时5脚是低电平,其他时候被上拉到高电平;不接电池的时候1脚会有高低电平输出;我想解决的问题:实现精准的充电进行,充电截止,没接电池三种状态的判断。不知道TWS蓝牙耳机是如何实现的,我这个产品和TWS蓝牙耳机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充电用底座、蓝牙功能、电池容量几十毫安时)

底座给手环充电4.2V GND ,当4.2V这根线没接触好的时候,希望有断线检测功能,这样就可以在用户使用的时候,一旦顶针触点没接触好,有个LED指示就很直观的体现手环触点有没有放好。像这种应用场景有没有合适的芯片推荐。哪个坛友用过的

网友A:
既然拓微的FAE推荐,自己做又有这么多问题,可以找他们技术咨询

“一旦顶针触点没接触好,有个LED指示就很直观的体现手环触点有没有放好。”这种感觉是自己的工艺有问题

网友A:
单节的锂电池电量计?

看不上国产的,可以到大厂商看看

比如TI,美信,ADI,MPS都有

到官网找,或通过代理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拓微的FAE推荐,自己做又有这么多问题,可以找他们技术咨询 “一旦顶针触点没接触好,有个LED ...

但是单独的DEMO是没问题啊。。。有没有断线检测的方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单独的DEMO是没问题啊。。。有没有断线检测的方案呢

可以加个MCU,判断

利用监测电流进行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个MCU,判断 利用监测电流进行判断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电阻R0上没有压差时  说明4.2V不在  断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电阻R0上没有压差时  说明4.2V不在  断线了

MCU监测电流的方法有多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U监测电流的方法有多种

主要是板子很小  tws板子大小  很多方案是用不了的  空间有限  你有合适的推荐不?元件要尽可能的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板子很小  tws板子大小  很多方案是用不了的  空间有限  你有合适的推荐不? ...

做tws,可以选TI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tws,可以选TI 的

你有合适的型号推荐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有合适的型号推荐不

国产的,看你1楼说用过拓品微的TP4067

这个不行么
国产的也可考虑用LPS微源半导体的LP4070F,so8封装的,自己查一下,问一下官网技术,讲清楚自己需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有合适的型号推荐不

选TI 的

可以参考一下bq2512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看你1楼说用过拓品微的TP4067 这个不行么 国产的也可考虑用LPS微源半导体的LP4070F,so8封装 ...

4067在电池电压有一点点波动的时候 1和5脚状态就全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节的锂电池电量计? 看不上国产的,可以到大厂商看看 比如TI,美信,ADI,MPS都有 到官网找,或 ...

ADC是12位的,假如采样电阻的压降有0.2V  那分辨率就是0.2/(10^12=1024)=0.19mV?是
不是这样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C是12位的,假如采样电阻的压降有0.2V  那分辨率就是0.2/(10^12=1024)=0.19mV?是 不是这样算 ...

感觉算的不对

12位最大值对应的是4096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算的不对 12位最大值对应的是4096吧

对  是4096    关键分子用哪个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拓微的FAE推荐,自己做又有这么多问题,可以找他们技术咨询 “一旦顶针触点没接触好,有个LED ...

像这种顶针接触不良的问题   版主有没有好的方案去做检测  同时给一个LED显示 作为提示  这样用户就可以很直观的知道没接触好  会重新放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顶针接触不良的问题   版主有没有好的方案去做检测  同时给一个LED显示 作为提示&n ...

顶针接触不良的问题,应该是选用的顶针质量不行,要选质量好的

做tws产品,产品体积本身空间狭小,顶针还是可行,很多厂家采用的方案

可以看一下其他TWS产品的充电顶针的做工,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1-6-15 16:59 像这种顶针接触不良的问题   版主有没有好的方案去做检测& ...

用的就是这种    估计整个行业都没有做接触不良或者断线检测功能。。。

网友:
单节锂电池电量计  哪几家做得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TI 的 可以参考一下bq2512系列

这个TI的性能非常适合,不知道价格能不能接受。

网友:
单节锂电池电量计  哪几家做得比较好  thanks for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