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发生器原理图是否有误

楼主:
目的式制作一个0-30KV可调的静电发生器:

原理图如下文档所示

网友:
截图不清楚,只能传文件了,谢谢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没有原则性错误.

网友B:
『静电发生器原理图是否有误』

有误,还不止一处。

晚上细谈。

网友C:
看了

最大输出电压为 30kV

还用了一个STC8G1K08的单片机

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 最大输出电压为 30kV 还用了一个STC8G1K08的单片机 是自己设计的?

嗯,单片机是用来采集输出电压和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

哪里有问题请赐教

STC扛不住干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电发生器原理图是否有误』 有误,还不止一处。 晚上细谈。

好的 别忘喽 前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单片机是用来采集输出电压和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   哪里有问题请赐教 STC扛不住干扰 ...

原理图看不出

有强电输出的,一般要在电路板上做一些隔离或其他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看不出 有强电输出的,一般要在电路板上做一些隔离或其他措施

是的 所以我加了个光耦来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看不出 有强电输出的,一般要在电路板上做一些隔离或其他措施

倍压整流电路和主板是两个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没有原则性错误.

好的  谢谢

网友:
www.3ctest.cn/product/show/178 这里有静电发生器的产品和操作原理,给大家提供下参考

网友:
要做啥用呢,电蚊子吗?

网友:
第一幅图中,输出两端是R21、R22、R23、R28、R29共五个电阻,两端电压你要求控制在30kV。那么R29两端电压近似7.5kV(R28两端电压可忽略)。也就是说,P6插座对PE(保护地线,应该接真实大地)电压是7.5kV。

网友B:
第二幅图中,插座P3和前图P6联接在一起。P3接GND,即工频变压器一个次级。工频变压器初级接PE。那么工频变压器T1的一个次级对工频变压器T1初级的电压为直流7.5kV。小工频变压器的初级与次级之间能否承受7.5kV的直流电压?多半是不能。即使绝缘层能够承受7.5kV直流电压,这么小的工频变压器,绕组之间必定要起电晕,而有机绝缘材料,在电晕之下寿命相当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第二幅图中,插座P3和前图P6联接在一起。P3接GND,即工频变压器一个次级。工频变压器初级接PE。那么工频 ...

工频变压器的初级没有接大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电发生器原理图是否有误』 有误,还不止一处。 晚上细谈。

第二个问题:HGND是与交流市电相联接的,即与PE联接。实际上,HGND与PE之间是交流,HGND在工频的一个周期内,半个周期比PE高,半个周期与PE差不多等电位。但是,GND对PE有7,5kV直流电压,也就是HGND与GND之间具有7.5kV直流电压再叠加上工频交流电压(HGND与PE之间交流电压)。U5的8脚近似等于GND,而U3的电源是HGND,即U3的输入与U3的电源之间具有7.5kV再加上HGND与PE之间交流电压。U3可不能这么使用,它可承受不住7,5kV。

网友:
所以,此方案完全错误。

解决的方法:高压包副边增加一个低压绕组,该绕组必须贴在高压绕组接PE的一侧(不能放到高压绕组的另一侧)。由这个低压绕组经整流滤波为TL431之类的电压基准供电。R28也放到联接PE处。此电压基准与R28取样得到的电压进行比较后由光耦输出(光耦两边之间只需要承受数百伏特电压)。其余单片机等由工频变压器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工频变压器的初级没有接大地啊

工频变压器初级两根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零线在配电变压器处接大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频变压器初级两根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零线在配电变压器处接大地。

那我把R28和R29对换一下位置 端口P6还是并联到R28两端 这样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