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这个是什么器件

楼主:
在参考的电源电路中看到的

网友:
这不是规范的画法,只能猜测。

猜测是想画个MOS管。但箭头向外,是P沟管还是N沟管就不好说了。规范的画法,箭头向外是P沟管。但这不是规范画法,所以不好说。

网友:
看着像示意图

既然是参考电路,应该是专业人士搞的,

能否贴出个片段截图

网友:
NMOS或者氮化镓

网友:
开关电源控制芯片. 用于AC/DC 电压转换

网友:
这怕是个芯片的内部框图吧

网友:
原理图的一部分,帮助理解而已,不是元件。FB是反馈输入,CP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