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前培训FAQ:安森美半导体超低功耗 RSL10 蓝牙 SoC 开发板详解

楼主:
【直播详情】安森美半导体超低功耗 RSL10 蓝牙 SoC 开发板详解

【内容简介】安森美半导体、安富利联合EEWorld为大家提供了业界超低功耗的RSL10蓝牙SoC开发板,并以此为核心举办了物联网大赛,各位可根据该产品特色,天马行空地开发出各种基于蓝牙的智能设备。为了解决大家在动手设计中会遇到的问题和困惑,特此举办赛前培训,讲解RSL10的背景、主要技术特征和终端应用开发。

【直播讲师】杨雪芳|安森美半导体医疗分部亚洲区高级应用工程师

【FAQ详情】

1、RSL10有过bluetooth@5认证吗?
A:Yes. • Bluetooth 5 Certified  QDID D034220
2、RSL10支持的电源电压范围是多少?
A:1.1-3.3V
3、RSL10支持OTA升级吗?
A:Yes.• Supports FOTA (Firmware Over−The−Air) Updates
4、RSL10有模拟和数字传感器接口吗?
A:YES. A/D Converter(4 ext. channels),I2C,SPI (2x) (Master/Slave)
5、RSL10的RX接收灵敏度为多少?
A:• Rx Sensitivity (Bluetooth Low Energy Mode, 1 Mbps): −94 dBm
6、RSL10深度睡眠时的电流为多少?
A:• Current Consumption (1.25 V VBAT): ♦ Deep Sleep, IO Wake−up: 50 Na ♦ Deep Sleep, 8 kB RAM Retention: 300 nA;Current Consumption (3 V VBAT): ♦ Deep Sleep, IO Wake−up: 25 nA,♦ Deep Sleep, 8 kB RAM Retention: 100 nA
7、RSL10数据速率最高可达多少?
A:• Data Rate: 62.5 to 2000 kbps
8、可以提供源码?
A:YES. SDK3.5
9、对于蓝牙的降温和使用寿命如何处理?设计的难点在哪里?谢谢
A:无需散热焊盘。单芯片解决方案,难点在于RF天线设计及软件开发。另外,需要注意手机的兼容性。
10、OnSemi 超低功耗 RSL10 蓝牙,超能耗是如何量化的?谢谢
A:• Current Consumption (1.25 V VBAT): ♦ Deep Sleep, IO Wake−up: 50 Na ♦ Deep Sleep, 8 kB RAM Retention: 300 nA;Current Consumption (3 V VBAT): ♦ Deep Sleep, IO Wake−up: 25 nA,♦ Deep Sleep, 8 kB RAM Retention: 100 nA
11、RSL10是5.0的SOC?
A:Yes. • Bluetooth 5 Certified  QDID 160905
12、主从机开发有没有什么例程资料可以下载呢,在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呢
A:SDK3.5 例程 central_client_uart
13、硬件电路二次设计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A:电源供电有DC-DC模式和LDO模式,RF天线设计
14、芯片的低功耗性能怎么样呢,能否支持长时间体征信号检测的应用呢?
A:可以。Low Duty Cycle Advertising: IDD 1.1 uA for advertising at all three channels at 5 second intervals @ VBAT 3 V, DCDC converter enabled。
15、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芯片数据发送的速率怎么样呢,如果我要采集心电信号,在500sps的采样率下,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可以保证吗,或者说延时是在什么范围呢
A:• Data Rate: 62.5 to 2000 kbps
16、蓝牙数据传输的的模式都有哪些呢,我了解是notify的这些,但是数据传输的速度好像不是很高,丢包什么还挺严重的,那像音频这种数据量较大的应用场景使用的什么传输模式呢,是怎么保证数据输出的实时性呢。
A:1Mbit/ LE 2-Mbit PHY(High Speed),可以支持类似LE audio的音频流协议。
17、有测试的deom吗
A:可以在官网下载最新的SDK v3.5
18、RSL10 能用BLE方式传音频吗?
A:可以支持私有的LE audio、ASHA以及MFi。
19、RSL10用什么开发工具呢?可以用MDK吗?
A:支持On Semiconductor IDE/MDK KEIL/IAR
20、RSL10与NRF52832对比,RSL10有什么优势呢?
A:输入电压低/具有音频DSP,支持私有协议Audio Decoder
21、RSL10有没有做过音频的摇控制器的案例呢?
A:RSL10带有DMIC输入以及OD、SPI、PCM等音频输出接口,同时提供片上LPDSP32 可以进行语音识别算法的开发
22、RSL10现在有支持蓝牙5.2协议了吗?
A:NO.• Bluetooth 5 Certified
23、RSL10有支持LE audio传输吗?
A:NO. 私有协议、ASHA以及MFi
24、002板子上,那个io拓展芯片,有没有demo?
A:PCA9655E,https://www.onsemi.com/support/design-resources/boards?rpn=PCA9655E
25、能不能给个fota中文手册链接?
"A:https://www.onsemi.cn/products/connectivity/wireless-rf-transceivers/rsl10
中文手册需要联系代理商获取"
26、现在最小的尺寸是多小?
A:2.325mmx2.364mm
27、RSL15什么时候能上市?
A:等候ON官方通报
28、csp封装阶梯报价多少?
A:请联系Avnet的销售
29、低功耗测试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呢?有文件提供参考一下
A:SDK3.5中带sleep的例程
30、有音视频方面的demo例程吗?
A:可以参考SDK中的remote mic例程,下载链接:https://www.onsemi.com/products/connectivity/wireless-rf-transceivers/rsl10
31、DSP没有免费工具可以开发呀?
A:DSP开发工具需要付费
32、有没有快捷开发工具
A:支持On Semiconductor IDE/MDK KEIL/IAR
33、支持串口透传吗?
A:YES.  UART例程
34、RSL10蓝牙soc开发板支持哪种编译软件和环境,可以提供哪些资料参考?
A:支持On Semiconductor IDE/MDK KEIL/IAR。ON Semiconductor IDE Installer 下载链接:https://www.onsemi.com/products/connectivity/wireless-rf-transceivers/rsl10
35、RSL10低功耗模式有几种?
A:• Deep Sleep Mode and • Standby Mode
36、如何组网
A:支持BLE MESH
37、3个板卡如何组网,一块作为网关,另外2个作为节点
A:主从技术:网关作主端,节点作从端。可参考官网的Strata Mesh应用
38、有参考资料吗
A:下载链接:https://www.onsemi.com/products/connectivity/wireless-rf-transceivers/rsl10
39、RSL10有哪些安全保护机制?
A:AES128 Encryption Engine 以及在DSP上开发自己的加密算法
40、RSL10 蓝牙 SoC有哪些落地应用案例?
A:BLE RF scanner/sleep earbuds/ BLE CGM/samrt meter/TMPS/PEPS(on going)
41、RSL10 蓝牙 SoC 的Rx 灵敏度如何?
A:Rx Sensitivity (Bluetooth Low Energy Mode, 1 Mbps): −94 dBm
42、有提供哪些IDE工具?
A:支持On Semiconductor IDE/MDK KEIL/IAR
43、对连接环境有哪些要求?
A:符合标准BLE4.0及以上均可
44、支持私有定制协议吗?
A:支持多协议,包括2.4G私有协议
45、板载是否有4位电平转换器?
A:YES. NLSX5014: Level Translator, 4-Bit, 100 Mbps, Configurable Dual-Supply
46、目前有医疗图像方面的案例吗
A:理论山2Mbit数据带宽可以支持图像,DEMO需要外接SPI CMOS SENSOR验证
47、RSL10 蓝牙 SoC时钟速度怎么样?
A:• Arm Cortex−M3 Processor Clocked at up to 48 MHz
48、有提供哪些自研app和开发工具?
A:支持On Semiconductor IDE/MDK KEIL/IAR,手机端有mesh app, FOTA app 以及sensor板配套app
49、防篡改性能如何?
A:AES128 Encryption Engine
50、支持iBeacon吗?
A:官网上BDK中有提供Eddystone示例
51、rsl10开发平台和编译语言是什么?
A:支持On Semiconductor IDE/MDK KEIL/IAR,C++
52、可以支持无线体育网吗?
A:支持2.4G 私有协议/BLE/BLE MESH ,未听说过无线体育网。
53、最小系统面积大约能做到什么大小面积
A:芯片封装吗?2.325mmx2.364mm
54、35微焦按多大电压给到RSL10的?
A:RSL10的输入电压1.1-3.3V
55、请问下那个机械能发电应用中,所说的35微焦能量要维持供给最少多长时间才能确保RSL10把一个传感器ADC值发送出来让主机完整接收到?
A:至少0.5ms
56、中文FOTA手册怎么拿到啊?
A:联系代理商获取
57、有没有做蓝牙定位的?
A:Beacon应用,可以支持。以及汽车的PEPS
58、IDE和PACK包匹配的问题
A:请发送具体问题描述给代理
59、超低功耗下接受信号强度怎样
A:• Rx Sensitivity (Bluetooth Low Energy Mode, 1 Mbps): −94 dBm
60、这个蓝牙模块和测试板卡,价格多少?能提供PCB版设计图纸吗?我想重新设计,以适应我们产品的尺寸要求
A:价格以及技术支持方面可以联系代理商安富利
61、移植到其他的板子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A:只要保证板子的JTAG烧录口设计正确就没问题
62、这个板子的开发软件编程有多难,是8位的还是32位的?
A:支持On Semiconductor IDE/MDK KEIL/IAR,C++
63、RSL10蓝牙soc目前它适用于多少V电池的应用?
A:1.1-3.3V
64、RSL10蓝牙soc开发板目前接收模式和深度睡眠模式下其最佳的峰值Rx一般可以做到多少?
A:Current Consumption (1.25 V VBAT):  Audio Streaming at 7 kHz Audio BW: 1.8 mA RX, 1.8 mA TX。Current Consumption (3 V VBAT): ♦ Audio Streaming at 7 kHz Audio BW: 0.9 mA RX, 0.9 mA TX
65、RSL10目前在医疗领域有哪些成功案例?
A:可以测试心率血氧/血压
66、RSL10从安全角度能够实现哪些安全措施?
A:AES128 Encryption Engine
67、RSL10的设计应用是否有成熟的天线射频设计方案?
A:直线或者蛇形线
68、RSL10支持那些蓝牙协议版本,是否向下兼容?
A: Support for Bluetooth 5 features: LE 2−Mbit PHY (High Speed),
as well as backwards compatibility and support for earlier
Bluetooth Low Energy specifications"
69、RSL10作为低功耗产品,在信号数据发射状态在其功耗电流多少?
A:Current consumption TX,VBAT = 3 V,IVBAT 为0.9mA
70、RSL10 SoC 蓝牙芯片(在不考虑蓝牙功能)与常规的MCU有何区别?
A: Arm Cortex−M3 Processor Clocked at up to 48 MHz,可以当成MCU主控使用,且内置DSP
71、支持自定义协议吗?
A:YES. 2.4G私有协议
72、做到多大的带宽?
A:2M bit
73、价格贵吗?性价比多少怎样
A:RSL10性价比高,具体价格可以联系安富利的销售
74、深睡眠模式唤醒时间多大?
A:须实测数据支持
75、潮湿环境适合使用什么封装?
A:QFN48和WLCSP封装均可以,PCBA需要防水处理
76、几个RSL10模块可以自己组网吗?
A:至少3个,一主二从。
77、mesh组网可用多大距离?
A:MESH组网,本质是泛洪式广播,需要根据RF TX和广播间隔来定
78、RTSO版本有限制吗
A:支持FREE RTOS
79、有没有一些基层的应用案例程序共享一下了
A:需提供具体应用描述
80、案例在哪儿?地址帮忙给一下
A:RSL10 Software Package 下载链接:https://www.onsemi.com/products/connectivity/wireless-rf-transceivers/rsl10
81、内部有没有电源管理功能
A:有。电源供电分为DC-DC模式和LDO模式
82、现在阶段的供货周期是多长
A:可以联系安富利的销售进一步了解
83、可以并发支持低功耗蓝牙或蓝牙 Mesh或Zigbee 协议吗?谢谢
A:仅支持BLE协议以及BLE MESH
84、芯片可以在强磁的工业环境应用吗?
A:会影响RF性能
85、寻向能达到多少精度?
A:AOA/AOD 支持米级
86、对LE音频支持如何?
A:不支持LE音频,但是支持MFI/ASHA以及私有广播音频协议
87、固件如何才能更新?
A:通过FOTA,或者UART
88、如何查阅相关资料?
A:官网https://www.onsemi.com/products/connectivity/wireless-rf-transceivers/rsl10
89、休眠唤醒有哪些模式?
A:reset、RCT以及外部IO唤醒
90、数据传输稳定性如何保障?
A:数据传输稳定性有多方面因素, 硬件上设计要符合蓝牙RF指标要求, 软件协议栈稳定性和Application程序设计的鲁棒性也很重要.
91、支持BTLE吗
A:支持
92、有耳机音箱类的相关应用和参考吗?
A:可以参考SDK中的remote mic例程,下载链接:https://www.onsemi.com/products/connectivity/wireless-rf-transceivers/rsl10
93、内部是否支持SDP,有多大资源进行dsp运算
A:DSP资源可以参考固件手册,内存分配章节
94、现在全球芯片短缺,请问下RSL10的供货周期怎么样?
A:找当地avnet销售咨询
95、RSL10 支持MDK开发么?
A:支持
96、请问有RSL Mesh可以自组网么?
A:Bluetooth Mesh 可以自组网
97、支持的电源电压范围是多少?
A:1.1v-3.6v
98、接收灵敏度是多少?
A:-94
99、RSL10的价格和供货情况怎么样?RSL的模块看到现货网站上60多人民币。
A:联系当地的安富利销售咨询
100、最低功耗是在什么条件下测试的
A:3mA Rx Peak current(-94dBm)@3V 4.6mA Tx Peak current(0dBm)@3V 25nA deep Sleep current@3V
101、板载哪些资源?资料要在哪里下载
A:ON官网
102、唤醒时间是多少?如何提升抗干扰能力?可以使用哪些开发工具进行开发
A:唤醒时间取决于软件设计,抗干扰需要RF设计,开发工具,支持On Semiconductor IDE/MDK KEIL/IAR
103、能同时1个主机带50个从机吗??功耗多少?
A:mesh组网可实现
104、支持什么开发环境?通讯举例多少,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A:Keil 或IAR,抗干扰取决于RF设计
105、RSL10 蓝牙 SoC 开发板支持什么操作系统
A:FreeRTOS
106、RSL10接收信号距离有多远
A:开发板实测,TX 0dB下可达120m
107、RSL10抗干扰如何
A:抗干扰取决于RF设计
108、RSL10精度高吗
A:指什么精度?
109、RSL10有免费样片吗
A: 找当地FAE申请
110、RSL10兼容性好吗
A:可以
111、想做一个HID类型的,蓝牙触摸板,请问有例程可以参考吗?
A:SDK中有HID例子
112、RSL10蓝牙SoC有没有现成的库可以直接开发?
A:可下载官方的SDK
113、蓝牙天线布局有参考设计吗?静态待机时间多少天?
A:多大的电池容量?
114、SOC开发板提供哪些外围接口?
A:查询开发板使用手册
115、是否支持固件在线更新?
A:支持
116、RSL10工作电压是多少?工作和睡眠的功耗是多少?
A:1.1V到3.3V,  RX峰值3mA@3V,4.6mA Tx 峰值@3V,深度睡眠是25nA@3V
117、4.RSL10有在线升级固件的机制怎么做的?
A:官网下载FOTA手册有详细说明
118、RSL10有在线升级固件的机制怎么做的?SPI协议?
A:走的UART
119、使用BDK开发跟RSL10库开发区别大吗
A:区别不大,BDK是基于SDK上做的具体应用示例,SDK是通用应用示例
120、长时间连接蓝牙 能不能保证传输质量
A:看具体应用场景
121、请问一下,有大家使用WIFI扫描二维人体肢体动作,不知道咱们的这款开发板是否能进行这样的开发
A:理论上只需将摄像头图像通过手机或者其他终端传输到云端进行识别即可。
122、怎么实现蓝牙设备组网集中控制
A:用Bluetooth Mesh, 采用广播 /扫描方式进行数据通信
123、RLS10的汽车应用支持PS吗?
A: 如果是PEPS,我们有完整BLE端方案
124、什么是deep sleep,这个跟其他产品的sleep mode有什么区别?
A:deep sleep是最省功耗模式所有外设全部关闭,可通过对比芯片datasheet看到RSL10功耗最低
125、协议栈开源吗?
A:不开源
126、电池供电能待机多长时间?
A:什么电池, 容量多少?
127、RS蓝牙通信距离怎样?
A:开发板实测,TX 0dB下可达120m
128、支持哪些profile?
A:BLE的标准Profile,可参考SDK
129、提供哪些demo?
A:建议到官方网站了解
130、RSL BLE audio使用的编码格式是?
A:G.722以及CELT
131、OTA是需要APP发送固件吗?APP是开源的吗?
A:App开源
132、不需要外挂PMIC?
A:看产品的复杂度决定是否需要PMIC
133、可以做TWS耳机吗?
A:不可
134、例程有点少,能不能多搞点例程出来
A:请关注官方网站
135、有没有ADC多通道使用的例程,规格书关于ADC说的太简单了
A:有相关例程,请参考SDK
136、支持AOA吗?
A:官方有相关例程,请到官网下载
137、dsp部分开发ide有没有免费版本的?
A:需付费
138、mesh的组网设备可以支持fota吗?自己尝试出了很多问题
A:目前还没有示例
139、io都是任意外设复用对吧?
A:不是,具体参考硬件手册
140、供货时候稳定 有没有涨价
A:可以联系当地安富利的销售
141、DATAMEM与RAM区别在哪?分属于两个处理器吗?
A:请参考固件手册内存章节
142、有mesh级联的例程么
A:可到官网下载MESH SDK
143、BLE的最大传输速率是多少?
A:点对点之间在2M模式一般可做到1.2M bps, 但如果是和手机通信,速率一般是由手机端决定.
144、支持SWD固件更新吗?
A:是
145、请问超低功耗 RSL10 蓝牙的通信距离最大时多少?
A:开发板实测,TX 0dB下可达120m,6dB可达150m
146、BLE与BT相比,除了不能传输语言,视频,图像,其他功能是否与BT兼容?
A:不能兼容, 协议不同
147、在安森美官网上有没有安森美开发环境的使用说明?
A:有,参考 RSL10_Getting_Started_Guide.pdf
148、蓝牙的协议是向前兼容的吗?为什么我用rsl10和笔记本蓝牙互通不了呢?
A:笔记本蓝牙是否支持BLE? BLE蓝牙和class 蓝牙是两种不同协议, BLE是从4.0开始的, 之前的BLE3.0,2.0 都是Class 蓝牙.
149、有智能家居或者智能建筑方面的应用例子吗?
A:有Lighting control, Multi-Sensor IoT等例子,可参考BDK
150、-94dBm的灵敏度是实测值吗?还是理论值啊?
A:理论值,某些信道下可达
151、RSL10有没有在智能家居上的应用案例?
A:有Lighting control, Multi-Sensor IoT等例子,可参考BDK
152、还Soc支持的最大发射功率是多少啊
A:6DBM
153、支持rssi吗?
A:支持
154、mesh组网支持最大数量?
A:理论上32000
155、ADC最大采样率是多少呢?是16bit的吗
A:6.25K,是14Bit
156、请问该方案目前在家电行业有哪些应用?
A:智能鞋柜锁,BLE遥控器等
157、RSL10协议栈是否可修改
A:不开源
158、持续数据传输时,实测电流多少?
A:3V电池供电,每秒广播一次(3个广播通道),平均功耗是5uA
159、规格书在哪里?
A:从ON官网下载
160、buck mode 和LDO mode有什么区别
A:取决于VBAT电压,具体可参考硬件手册
161、外挂晶振必须 48MHz吗
A:需要
162、开发套件全部开放支持吗?
A:支持
163、RSL10蓝牙SoC峰值功耗是多大?
A: 3mA Rx Peak current(-94dBm)@3V 4.6mA Tx Peak current(0dBm)
164、RSL10 有对应的全功能SDK吗 以及先关分demo
A:SDK会逐步更新添加新的demo
165、符合哪个emc标准,是否有医疗认证,?
A:医疗级芯片请咨询代理商
166、可以跟无线充电配合吗?
A:可以跟无线充电芯片配合工作,取决于具体应用功能
167、数据持续发送时功耗是多少?稳定性如何?
A:正常状态下应用的功耗和您的应用场景有关系。 芯片功耗比较低,如下数据供您参考。 3mA Rx Peak current(-94dBm)@3V 4.6mA Tx Peak current(0dBm)@3V 25nA deep Sleep current@3V
168、QFN可以烧dongle 固件吗?
A:可以
169、安装完从安森美官网下载的IDE之后,安装官网RSL10-002GEVB指定的pack包,为什么还是不显示RSL10-002GEVB这块板子? 是不是官网的这个pack不对啊? 附: 安装官网RSL10-002GEVB网页: Evaluation Boards from ON Semiconductor https://www.onsemi.cn/support/evaluation-board/rsl10-002gevb 网页表格里给的software却是:RSL10 Quuppa AoA RTLS Tag CMSIS Pack V.0.4.3 RSL10 Quuppa AoA RTLS Tag CMSIS Pack - 1391 KB
A:只需要找到RSL10就行,软件开发不对开发板型号进行区分
170、没有usb dongle,能不能把对应固件烧写到RSL10-002GEVB 无线电SoC评估板 来使用dongle功能?
A:可以,需要保持硬件接口于dongle软件一致
171、官网RSL10-002GEVB网页:Evaluation Boards from ON Semiconductor https://www.onsemi.cn/support/evaluation-board/rsl10-002gevb 网页表格里给的software却是:RSL10 Quuppa 是不是给错了?
A:002是通用开发板,software给出的只是其中一个可烧录的示例
172、超低功耗 RSL10支持mesh自组网吗
A:支持MESH组网
173、固件开发套件支持什么功能输出?
A:看具体应用场景
174、支持蓝牙以太网功能吗?
A:不支持
175、RSL10有USB接口吗?
A:没有USB接口
176、RSL10目前支持哪个版本的协议栈?
A:BLE4.0到BLE5.0
177、OnSemi 超低功耗 RSL10 蓝牙 SoC 开发板,从哪里可以购买到?
A:可以联系当地安富利的销售
178、OnSemi 超低功耗 RSL10 蓝牙 SoC 开发板,最低功耗可达到多少?
A:RSL10深度睡眠低至25nA
179、RSL BLE audio,支持哪些编码格式?
A:G.722、CELT
180、软件开发环境支持哪些?
A:Keil 和Onsemi 官方IDE
181、OnSemi 超低功耗 RSL10 蓝牙 SoC 开发板,是否提供配套的例程软件代码?
A:提供,可以到官方网站下载
182、OnSemi 超低功耗 RSL10 蓝牙 SoC ,是否支持mesh组网?
A:支持,官方有提供MESH SDK
183、芯片供货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出现类似st缺货涨价的情况?
A:找avnet销售咨询
184、蓝牙模块如何和dsp连接
A:如果是外部的DSP,可以考虑SPI,I2C,UART。内部DSP请参考DSP使用手册
185、有没有低功耗设计的Demo和相关的资料可以获取?
A:可到Onsemi 官网下载
186、RSL10 蓝牙是否支持SPP,若支持,则支持哪个版本的SPP?
A:不支持,SPP是经典蓝牙的,RSL10是低功耗蓝牙
187、目前我们用的珠海炬芯的蓝牙方案,你们这个比他们价格有优势么
A:要看贵司的具体应用评估
188、RSL10可以用车载探测么
A:有支持车规级的封装,具体看应用需求,可联系代理商咨询细节
189、电磁兼容性能如何
A:没有做过此类测试
190、请问安卓app源代码在哪里可以下载到?
A:咨询代理
191、安卓源码的下载位置?
A:咨询代理
192、rsl10不同封装的价格大概是多少?价格与量的大致关系是?sample可以提供多少用于原型开发?
A:可以联系当地安富利的销售
193、支持keil开发环境吗?
A:支持
194、抗干扰能力如何?
A:取决于RF设计
195、外围电路都有那些?
A:参考datasheet以及开发板手册
196、需要额外的电磁兼容处理电路吗?
A: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就不需要
197、蓝牙一主多从对功耗有怎么的影响
A:从机功耗没什么影响,主机功耗会增加
198、下一代会把内核CORTEX M3改变其他的内核吗?
A:计划迁移到M33
199、目前MDK环境下是不是不能导入MESH的PACK
A:可以导入
200、现在ADC输入是固定在DIO0~DIO3,那其他DIO15可以任意设置成ADC输入呢
A:不可以
201、lpdsp32主要考虑应用在那些方面
A:算法类的开发
202、ON ide导入MESH 的例子为什么会有语法错误? 我试了2个PC,一个可以,一个编译出错,论坛里有人和我一样的语法错误
A:可以在论坛提问,会有专人回复
203、MESH组网是使用蓝牙标准和mesh协议栈,还是基于BLE协议栈实现的私有mesh方案?
A:基于蓝牙Mesh标准的
204、RSL10的低功耗模式有几种呢
A:stand by/sleep/deep sleep
205、RSL10的SoC包括哪几部分呢?
A:BLE5 RF PHY, ARM Cortex-M3, LPDSP32,具体参考datasheet
206、100多米的通信距离是在空旷地方测地吧?
A:是的。
207、RSL10的APP用什么环境进行开发比较容易呢?
A:取决于手机平台
208、电源支持的电压范围是多少呢?
A:1.1V到3.3V
209、天线设计中的pi型匹配怎么弄呢?
A:可以找第三方RF设计公司
210、RSL10最多支持多少个设备连接呢?
A:标准BLE1拖7,mesh 可扩展至32000个节点
211、医疗级的封装是哪种类型?
A:请咨询代理
212、不同的封装价格差别大吗?
A:有差别。具体可联系安富利的销售
213、4.0与5.0的差别在哪些地方呢?
A:请到Bluetooth 联盟了解
214、RSL10有多少个串口呢?
A:1个
215、RSL10适合视频传输吗?
A:https://www.onsemi.cn/support/evaluation-board/seco-rsl10-cam-gevb
216、CMS包包含哪些代码呢?
A:可查看Release Notes
217、ZigBee有780M类型的吗?
A:RSL10不支持Zigbee
218、RSL10支持Jlink调试吗?
A:支持
219、RSL10支持可视化编程吗?
A:支持
220、板载天线合适还是外加天线合适呢?
A:要看项目的具体应用场景
221、RSL10蓝牙SoC开发板深睡眠模式功耗多少
A:RSL10 深度睡眠25nA
222、有远程升级功能么?
A:有支持
223、有时候电流不稳定会不会导致什么问题
A:会导致工作异常问题
224、这种低功耗方案可以应用到汽车蓝牙钥匙上吗?
A:可以
225、低功耗下会损失性能吗
A:低功耗模式下有些功能会关闭
226、RSL10的PACK是不是部分支持keil,有些只能在ON Semiconductor IDE下安装使用?
A:官方同时提供了Keil和 Onsemi IDE的 PACK包
227、RSL10蓝牙SoC开发板接口什么类型
A:提供USB接口进行调试
228、RSL10蓝牙SoC开发板接收灵敏度如何?
A:-94
229、RSL10蓝牙SoC开发板工作电压多少
A:开发板工作电压是1.1V - 3.3V
230、收发器支持的频段是多少?
A:2.4Ghz
231、是否已量产?交货情况是怎样的
A:已经量产,可以联系安富利当地销售
232、加密算法和配对密钥方面想了解
A:建议网上搜索了解
233、不是 ble不适用音频吗?
A:可以
234、一个信道,只能接一个从设备,还是可以时分复用呢?
A:标准BLE1拖7,mesh 可扩展至32000个节点
235、同问,外加天线在发射和接收信号方面有多大程度的提升?
A:有一定的提升,如下较大提升可以外接PA
236、在keil下下载,是否可以提供一下程序下载的算法文件呢?
A:无。
237、3mA RX与4.6mA TX的功耗的数据,测试的数据为发送接收时候的峰值呢?还是接收与发送的时间段的平均值呢?
A:是峰值
238、3mA RX与4.6mA的数据是测试的峰值呢还是均值
A:是峰值
239、使用NRF的dongle也可以抓安森美的蓝牙的吧?
A:可以的
240、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应用就是,手机扫码然后手机就会主动链接蓝牙,这个二维码其实就是蓝牙的MAC对吧?
A:是的,也可能PIN Code
241、可以给一个刚刚讲的安森美论坛链接吗
A:https://www.onsemi.com/forum/c/connectivity/6
242、RSL10支持2.4 GHz 自定义协议吗?
A:支持
243、RSL10开发板到哪里可以申请到呢?
A:联系安富利的销售和FAE
244、开发板的资料哪里下载?
A:Onsemi的官方网站
245、RSL10能用在可穿戴医疗上吗?
A:可以的。谢谢!
246、蓝牙能到100米吗?
A:看应用环境,在空旷的地方,甚至可以达到150米
247、RSL10支持lora无线吗?
A:不支持Lora,支持蓝牙低能耗和 2.4 GHz 自定义协议。
248、功耗多大?
A:3mA Rx Peak current(-94dBm)@3V 4.6mA Tx Peak current(0dBm)@3V 25nA deep Sleep current@3V
249、RSL10有几种封装类型
A:QFN(6x6mm) WLCSP(2.3x2.3mm) SIP(6x8mm) Automotive QFN(7x7mm)
250、芯片或样片如何购买?
A:可以联系安富利的销售和FAE,谢谢!
251、keil 支持吗?
A:支持的
252、支持那些开发工具?
A:Onsemi IDE, Keil, IAR
253、深度睡眠模式下电流达到多少?
A:25nA deep Sleep current@3V
254、RSL10是否有汽车级版本,符合车规的?
A:有, Automotive QFN(7x7mm)
255、RSL10开发环境支持哪些操作系统?底层代码是开源的么
A:FreeRTOS
256、SOC开发板的资料在哪里可以找到?
A:Onsemi 官方网站
257、是否支持蓝牙mesh组网?
A:支持的,可以到Onsemi官网网站下载Mesh SDK
258、RSL10软件开发套件是免费的么?
A:开发环境 Onsemi IDE是免费提供的。同时也可以选用Keil 或IAR开发环境。 SDK 可以在Onsemi 官网网站下载
259、OnSemi 是否有适用于汽车电子使用的 蓝牙 SoC芯片?
A:有支持车规级的封装
260、软件开发环境只能使用安森美自己的IDE,还是可以使用其他IDE?
A:Onsemi IDE是免费的提供的,也可以支持IAR和Keil
261、支持蓝牙组网么?
A:支持蓝牙Mesh组网
262、RSL10都支持那些传输方式
A:提供支持蓝牙低能耗和 2.4 GHz 自定义协议
263、BDK全称是什么呢?
A:BLE Development Kit
264、正常状态下应用,功耗呢,
A:正常状态下应用的功耗和您的应用场景有关系。 芯片功耗比较低,如下数据供您参考。 3mA Rx Peak current(-94dBm)@3V 4.6mA Tx Peak current(0dBm)@3V 25nA deep Sleep current@3V
265、采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蓝牙协议呢?
A:Bluetooth 5
266、请提供几个采购的渠道链接,可以吗?
A:可以联系安富利的销售和FAE。谢谢!
267、支持OTA吗
A:支持,有O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