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激变换器副边出现零电压平台,导致很大的震荡,求问可能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
邀请:@maychang   @PowerAnts   @sjl2001   @伟林电源   参与回复

最近在做一个正激变换器,采用RCD做励磁复位,基本工作正常,但在MOS管开通、关断的时候,副边两个二极管存在一个换流的过程,导致此期间副边电压为0,于是原边被短路,漏感与寄生电容产生很大震荡,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段0电压平台,也曾怀疑是漏感影响或二极管的反向恢复,但还是没法解决,特来论坛求助大佬!

绿色原边电流;紫色副边电压;浅蓝色MOS漏源电压

绿色原边电流;紫色副边电压;浅蓝色MOS漏源电压

关断时刻平台(时间较长)

关断时刻平台(时间较长)

开通时刻平台(时间较短)

开通时刻平台(时间较短)

网友A:
副边电压为零,只可能是整流二极管反向恢复阶段。这段时间,续流二极管在电感作用下已经开通,整流二极管反向恢复。

从图中看,这段时间比较长了些。猜测你的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较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边电压为零,只可能是整流二极管反向恢复阶段。这段时间,续流二极管在电感作用下已经开通,整流二极管反 ...

我本也猜测是这样,但我从肖特基和快恢复二极管间换来换去,这个现象一直不能消除,反向恢复通常不会这么久。而且我在仿真中也存在这样的副边电压为0的时间段,可我的仿真并没有考虑反向恢复,用的理想二极管;实际上仿真结果表明这段零电压时间和原边漏感大小有关,我从变压器模型上分析是漏感电流和励磁电流不能瞬间相等,导致漏感电流影响到副边二极管换流,但事实上漏感能量并不能传递到副边,所以我现在走到了死胡同,您认为这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我能采取什么办法验证问题并解决呢?

网友:
抱歉,2楼说错了。整流二极管反向恢复阶段是在正激电路开关管关断之后,不能是导通之后。

再次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