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上传图片 怎么会同时上传两个 就放了一个

楼主:
射频【放大器】#无线电系统

网友A:
没明白过来你的意思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过来你的意思是????

发帖子的时候   我放置一张图片   粘贴在编辑框中  他就会自动上传两个一样的图片   删掉后还是会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过来你的意思是????

就我发那个手机照片     本意是放一张  结果粘贴   自动上传  图中的文件上传成功X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我发那个手机照片     本意是放一张  结果粘贴   自动上传  图中 ...

确认下,你是从电脑端上传,还是手机版上传,还是小程序上传的??? 你用的浏览器是哪个?手机的话型号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你是从电脑端上传,还是手机版上传,还是小程序上传的??? 你用的浏览器是哪个?手机的话型号 ...

电脑端上传

网友B:
在回复帖子的时候是正常的   发主题帖子就会出现 有一段时间了了 我以为是我的终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回复帖子的时候是正常的   发主题帖子就会出现 有一段时间了了 我以为是我的终端有问题

我明天反馈给技术查一下,没发现其他网友反馈这个问题。用chrome的网友还是很多的。明天查下怎么回事,到时候可能还要联系你再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明天反馈给技术查一下,没发现其他网友反馈这个问题。用chrome的网友还是很多的。明天查下怎么回事,到 ...

现在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发个帖子  反复编辑上传

网友C:
上传的附件如果存在草稿箱里是能保持记录的

下次你发帖子上传附件的时候就显示多一个

你可以试试把以前的附件删除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传的附件如果存在草稿箱里是能保持记录的 下次你发帖子上传附件的时候就显示多一个 你可以试试把以 ...

删掉后 就是你记录一个全新的状态   就刚发  粘上去它就会出现  嘛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