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Pi评测 RTE环境构建RTOS工程

楼主:
        很幸运得到ART-Pi的评测机会,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上电使用。

        可以看得出板卡是其他朋友使用过的,资源共享嘛,没毛病就行。附送的数据线可能造成接触不良,更换后完美了。接下来就使用MDK创建一个RTX的工程吧。MDK的RTE环境极为便捷,点点鼠标工程就出来了。如下图,选择ARM封装的CMSIS RTOS V2,STM32的HAL库组件。Resolve一下,正常情况下就可以编译一下了。

    一般情况下 void SVC_Handler(void)void PendSV_Handler(void)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这三个中断函数会和RTOS的定义重复,注释即可。另外要记得HAL库的时间基准模式是滴答时钟,注释掉SysTick_Handler()函数后,HAL库的调用会出问题。解决方法就是使用一个硬件定时器做时基即可,如下图,CubeMX的配置

  这些事情做完以后,可以来测试下了,点灯之路,工程师必备绝技。如果时基不搞对,HAL_Delay()会出错的。

      接下来添加RTX的线程函数,这里创建两个线程,一个是LED闪烁,用来做各种状态的提示功能,一个是网络任务,预留函数,使用LED替代。关键代码如下内容

const osThreadAttr_t ThreadLED_Attr =
{
        .name = "osRtxLEDThread",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High1,
        .stack_size = 512,
};

const osThreadAttr_t ThreadNET_Attr =
{
        .name = "osRtxNETThread",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High2,
        .stack_size = 512,
};

osThreadId_t ThreadIdTaskNET = NULL;
osThreadId_t ThreadIdTaskLED = NULL;

void AppTaskLED(void *argument)
{
	const uint16_t usFrequency = 500;
	uint32_t tick;
	tick = osKernelGetTickCount();

    while(1)
    {
        HAL_GPIO_TogglePin(LED_B_GPIO_Port,LED_B_Pin);
		tick += usFrequency;
		osDelayUntil(tick);
	}
}

void AppTaskNET(void *argument)
{

    while(1)
    {
        HAL_GPIO_TogglePin(LED_R_GPIO_Port,LED_R_Pin);
		osDelay(200);
	}

}

osKernelInitialize();
ThreadIdTaskLED = osThreadNew(AppTaskLED, NULL, &ThreadLED_Attr);
ThreadIdTaskNET = osThreadNew(AppTaskNET, NULL, &ThreadNET_Attr);
osKernelStart();

此时编译下载,任务便直接运行了。首次上电就记录到这里。

网友A:
感谢分享~~楼主速度很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楼主速度很快啊~~

赶紧睡觉啦

网友:
早睡早起身体好呀~~

网友:
楼主玩的很遛

ART-Pi开发板的核心为ST的STM32H750跨界处理器,所以玩过ST的STM32估计上手就快遛

网友:
我没申请通过,就看你的帖子过过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