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选不中封装的问题

楼主:
用的ad09软件,从原理图导入pcb后,有一列封装怎么都框选不中,如图黑色箭头所指的那一列封装。而且用滚轮把屏幕当前试图放大,则那一列封装就超出了屏幕范围,把屏幕往右滑动,也到达不了它们的位置,只能把当前试图缩小,它们才又出现在屏幕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room删了没有

或者,退出,调整一下分辨率

网友:
我看了下,你应该是导入的时候有一个room,默认了要求要在room里面操作估计,你可以直接把room给删除掉,再看一下,应该就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om删了没有 或者,退出,调整一下分辨率

应该是没删room。建议每次更新第一动作就把room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