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H850 中断问题

楼主:
用RH850 F1K实现升级功能,创建了两个工程,一个用作boot,一个APP程序。单独运行boot或者APP定时器中断都正常,仿真时候从APP跳入boot,boot的定时器中断就不能进了,搞不明白是什么地方不正确。

boot起始地址是0,APP是0x18000,望指导

yet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正在弄这个,程序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要确认中断服务函数是否声明,检查程序中是否有中断使能、中断端标志位。在boot.asm中释放 USE_TABLE_REFERENCE_METHOD .set 1,然后在.section “EIINTTBL“, const下方增加中断服务函数入口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