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C语言中的数组知识点

楼主:
    数组:只能存放一种数据类型,比如int类型的数组、float类型的数组,里面存放的数据称为“元素”。

    数组的定义:

    首先声明数组的类型,然后声明数组元素的个数,也就是定义需要多少存储空间。

数组格式与初始化

    格式:

元素类型 数组名[元素个数];

     比如:

int[3];

 数组元素有顺序之分,每个元素都有一个唯一的下标(索引),而且都是从0开始。

    数组中第i个元素的访问方式:

a

 数组元素的初始化:

int a[3] = {10, 9, 6};

int a[3] = {10,9};

int a[] = {11, 7, 6};

int a[4] = {[1]=11,[0] = 7};

    [ ]里面的个数必须是一个固定值,可以是常量(比如6、8)、常量表达式(比如3+4、5*7)。绝对不能使用变量或者变量表达式来表示元素个数,大多数情况下不要省略元素个数,当数组作为函数的形参和数组初始化时除外。

    C语言中编译器是不会对数组下标越界进行检查的,所以自己访问数组元素时要注意。

一维数组

数组的内存细节分析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char cs[5] = {'a','A','D','e','f'};

printf("%p\n",cs); // 数组名就代表数组的地址

for (int i = 0; i<5; i++)

printf("cs[%d]的地址是:%p\n",i ,&cs);

}

return 0;

}

上面代码中,地址分配分析如下:

    一维数组的元素作为函数实参,与同类型的简单变量作为实参一样,是单向的值传递,即数组元素的值传给形参,从而形参是改变不影响实参。

    数组名代表着整个数组的地址,如果一维数组的名字作为函数实参,传递的是整个数组,即形参数组和实参数组完全相同,是存放在同一存储空间的同一个数组。这样形参数组修改时,实参数组也同时被修改了。形参数组的元素个数可以省略。

// b是test函数的形参(形式参数)

void test(int b) {

b = 9;

}

int main()

{

int a[3];

a[0] = 10;

printf("函数调用前的a[0]:%d\n", a[0]);

test(a[0]); // a[0]是test函数的实参(实际参数)

printf("函数调用后的a[0]:%d", a[0]);

return 0;

#include<stdio.h>

//数组作为函数参数,可以省略元素个数

//数组作为函数参数,传递是整个数组的地址,修改了函数形参数组元素的值,会影响到外面的实参数组

void change(int array[])

{

printf("array ==%p\n",array);

array[0] = 100;

}

int main()

{

int ages[6] = {10,11,13,15,11,18};

printf("array ==%p\n",ages);

change(ages);

printf("%d\n",ages[0]);

return 0;

}

输出结果为:

array ==0x7fff5be26c00

array ==0x7fff5be26c00

   数组的小练习,找最大值:

/*

设计一个函数,找出整型数组元素的最大值

*/

#include <stdio.h>

int maxOfArray(int array[], int length)

// 数组当做函数参数传递时,会当做指针变量来使用,指针变量在64bit编译器环境下,占据8个字节

//int size = sizeof(array);

//printf("array=%d\n", size);

//sizeof(array);

// 1.定义一个变量存储最大值(默认就是首元素)

int max = array[0];

// 2.遍历所有元素,找出最大值

for (int i = 1; i<length; i++)

{

// 如果当前元素大于max,就用当前元素覆盖max

if (array > max)

{

max = array;

}

}

return max;

int main()

{

int ages[] = {11, 90, 67, 150, 78, 60, 70, 89, 100};

int ages2[] = {11, 90, 67, 150, 78, 60, 70, 89, 100};

//int size = sizeof(ages);

//printf("ages=%d\n", size);

int max = maxOfArray(ages, sizeof(ages)/sizeof(int));

printf("%d\n", max);

return 0;

}

二维数组

    一个数组能表示一个班人的年龄,如果想表示很多班呢?

    什么是二维数组?int ages[3][10]; 三个班,每个班10个人,相当于3行10列,相当于装着3个一维数组。

    二维数组是一个特殊的一维数组:它的元素是一维数组。例如int a[2][3]可以看作由一维数组a[0]和一维数组a[1]组成,这两个一维数组都包含了3个int类型的元素。

    定义形式:

类型 数组名[ 行数] [列数]

int a[2][3]; //2行3列的二维数组

  二维数组的存放顺序是按行存放的,先存放第一行的元素,再存放第2行的元素。例如int a[2][3]的存放顺序是:

a[0][0] → a[0][1] → a[0][2] → a[1][0] → a[1][1] → a[1][2]

二维数组的内存存储分配

   注意:a[0]、a[1]也是数组,是一维数组,而且a[0]、a[1]就是数组名,因此a[0]、a[1]就代表着这个一维数组的地址。

· 数组a的地址是ffc1,数组a[0]的地址也是ffc1,即a = a[0]

· 元素a[0][0]的地址是ffc1,所以数组a[0]的地址和元素a[0][0]的地址相同,即a[0] = &a[0][0]

· 最终可以得出结论:a = a[0] = &a[0][0],以此类推,可以得出a[1] = &a[1][0]

    二维数组的初始化:

int ages2[3][5]= {

{10, 11, 90, 89, 70},

{10, 11, 90, 89, 70},

{10, 11, 90, 89, 70}

};

丨 整理文章为传播相关技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丨

丨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丨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华清远见的免费报名的NB-IoT项目开发活动,八大硬件免费提供。

http://makerschool.mikecrm.com/5Jcj8At

网友:
讲的不错,也有深度,学习再学习才能领会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