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Link自动Firmware update问题

楼主:
今天拿到了一个JLink,型号参数如下图。

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链接JLink之后,总是提示版本过低,要升级,只要一点击连接就会弹出这个窗口让我升级,用SDK或者SES连接都会弹出这个窗口。

点击升级或报错,升级失败。

点击否可以正常连接,但是每次都会弹出这个窗口。

如果只用MDK还好,只有进入Debug设置的时候会弹出,但是目前项目要用SES,这就让我有点烦躁了。

想过几种方法,升级JLink固件,但是怕升级之后JLink用不了了,还有一个是就是让JFlash不自动检测升级,但是找不到设置的地方,挺无奈的!

网友:
或者有没哪位大佬可以提供相关的固件包,拆开之后JLink的主控是STM32F205RET6

网友:
官网上搜下看看??

网友A:
STM32F205RE - 高性能ARM Cortex-M3 MCU,具有512 KB Flash、120 MHz CPU和ART加速器 - STMicroelectronics

网友B:
盗版的应该就是这样吧 我以前买的jlink不好用以后就再没用过 现在用开发板上带的CMSIA-DAP或者jlink-lit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M32F205RE - 高性能ARM Cortex-M3 MCU,具有512 KB Flash、120 MHz CPU和ART加速器 - STMicroelectronics ...

谢谢管管,但不是这个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盗版的应该就是这样吧 我以前买的jlink不好用以后就再没用过 现在用开发板上带的CMSIA-DAP或者jlink-lite

感觉确实,要重刷固件,但是怕刷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管管,但不是这个哈!

哦哦哦。好的

网友:
换个正版的呗,教育版的也才400多,真心不贵。

网友D:
努力挣点E金币,还可以在EE兑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努力挣点E金币,还可以在EE兑换。

哈哈,也是

网友:
如果只是M内核,edumini才百来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