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与5G网络有哪些区别

楼主:
一、帧结构比较

下载 (1)

4G和5G相同之处

  • 帧和子帧长度均为:10ms和1ms。
  • 最小调度单位资源:RB

4G和5G不同之处

1);子载波宽度

  • 4G固定为15kHz。
  • 5G多种选择,15kHz、30kHz、60kHz、120kHz、240kHz,且一个5G帧中可以同时传输多种子载波带宽。

2); 最小调度单位时间

  • 4GTTI, 1毫秒;
  • 5Gslot ,1/32毫秒~1毫秒,取决于子载波带宽。
  • 此外5G新增mini-slot,最少只占用2个符号。

3);每子帧时隙数(符号数)

  • 4G每子帧2个时隙,普通CP,每时隙7个符号。
  • 5G:取决于子载波带宽,每子帧1-32个时隙,普通CP每时隙14个符号。
  • 4G的调度单位是子帧(普通CP含14个符号);5G调度单位是时隙(普通CP含14个符号)。

5G设计理念分析

1);时频关系

  • 基本原理:子载波宽度和符号长度之间是倒数关系,宽子载波短符号,窄子载波长符号;
  • 表现:总带宽固定时,时频二维组成的RE资源数固定,不随子载波带宽变化,吞吐量也是一样的。

2);减少时延

  • 选择宽子载波,符号长度变短,而5G调度固定为1个时隙(12/14个符号),调度时延变短。
  • 当选择最大子载波带宽时候,单次调度从1毫秒(15kHz)降低到了1/32毫秒(480kHz),更利于URLLC业务。

5G子载波带宽比较

1);覆盖:窄子载波好

  • 业务、公共信道:小子载波带宽,符号长度长,CP的长度就唱,抗多径带来的符号间的干扰能力强。
  • 公共信道:例如PUCCH、PRACH需要在一个RB上传完,小子载波每RB带宽也小,上行功率密度高。

2);开销:窄子载波好

  • 调度开销:对于大载波带宽,每帧中需要调度的slot单位会多,调度开销增大。

3);时延:宽子载波好

  • 最小调度时延:大子载波带宽,符号长度小,最小调度单位slot占用时间短,最短1/32毫秒。

4);移动性:宽子载波好

  • 多普勒频移忍受度:在频移一定情况,大带宽影响度小,子载波间干扰小。

5);处理复杂度:宽子载波好

  • FFT处理复杂度:例如15kHz时,优于FFT多,设备只能支持到275个RB(50MKz)。

5G常用子载波带宽

1);C-Band

  • eMBB当前推荐使用30kHz。
  • URLLC宽子载波带宽。

自包含

  • 4G单子帧要么只有下行,要么只有上行(特殊子帧除外),下行子帧传完后,才传上行子帧,3:1的比例下,下行发送开始3ms后,才开始发送上行反馈,时延比较大。
  • 5G在每个时隙里面都引入与数传方向相反方向的控制信道,可以做到快速反馈降低(下行反馈时延和上行调度时延),例如30kHz时候,反馈可以做到0.5ms单位,其它大子载波带宽,可以做到更小时延。

二、TDD的上下行配比

1.TDD分析

1)、优势

  • 资源适配:按照网络需求,调整上下行资源配比。
  • 更好的支持BF:上下行同频互异性,更好的支持BF。

2)、劣势

  • 需要GPS同步:需要严格的时间同步。
  • 开销:上下行转换需要一个GAP,资源浪费。
  • 干扰:容易产生站间干扰,例如TDD比例不对齐,超远干扰等。

2.从TDD-LTE看5G

  • TDD比例无创新:LTE和5G在TDD比例设计上都差不多,上下行比例可调。
  • 动态TDD短时间不太可能:同一张网络只能一个TDD比例,否则存在严重的基站间干扰。
  • TDD比例会收敛:从LTE看,初期也是定义了很多的TDD比例,但最终都收敛到了3:1的比例(下行与上行的资源配比),5G应该也会如此。
  • 同步:5G运营商之间同步,NR与TDD-LTE之间同步。

三、信道:传输高层信息

1. 公共信道

1) ;下行

a)PCFICH,PHICH

  • 4G有此信道。
  • 5G删除此信道,降低了时延要求。

b)PDCCH

  • 4G无专有解调导频,不支持BF,不支持多用户复用,覆盖和容量差;PDCCH在频域上散列,有频选增益,但是前向兼容不好,例如GL动态共享,需考虑PDCCH如何规避。
  • 5G有专有解调导频(DMR)、支持BF、支持多用户复用,覆盖(9db增益)和容量好;PDCCH设置在特定的位置,前向兼容性强,想把其中部分频段拿出来很简单。

c)广播信道

  • 4G频域位置固定,放在带宽中央,不支持BF。
  • 5G位置灵活可配,前向兼容性强,支持BF,覆盖提升9db。

2)上行

a)PUCCH

  • 4G调度最小单位RB。
  • 5G调度最小单位符号,可以放在特殊子帧。

2.业务共信道

1)下行PDSCH

  • 4G除LTE MM外无专有导频,最高调制64QAM。
  • 5G有专有导频,最高调制256QAM,效率提升33%。

2)上行PUSCH

  • 4G最高调制64QAM。
  • 5G最高调制256QAM,效率提升33%。

四、信号:辅助传输,无高层信息

1.信号类型

  • 4G测量和解调都用共用的CRS(测量RSRP PMI RI.CQI测相位来解调),当然LTE MM(MM:Massive Mimo,多天线技术,下同)有专有导频与CRS共享。
  • 5G去掉CRS。新增CRI-RS(测量RSRP PMI RI CQI),并支持BF;新增DMRS解调专用的DMRS(测量相位解调)并支持BF,所有信道都有专有的DMRS,12个端口的DMRS加上空间复用支持最大32流。

2. 对比

1);覆盖

  • 4GCRS无BF,RSRP差。
  • 5GCRI-RS有BF(BF:Beam Forming,波束赋形,下同),相比LTE RSRP有9db覆盖增益(10*log(8列阵子))。

2);轻载干扰

  • 4G轻载干扰大。无BF,干扰大一些;时刻发送,即使空载也要在整个小区内发送,对邻区有干扰;小区间错位发送,即使空载无数传也把邻区的数据给干扰了。
  • 5G有BF且窄带扫描,干扰小一些;可以只发送某个子带,邻区干扰小,无数传的子带不会干扰邻区;邻区间位置不错开,无对邻区的数据RE干扰。

3);容量

a);导频开销:差不多

  • 4G每RB中的CRS占16个RE,如果MM的话还有专有导频RE 12个。
  • 5G每RB中的CSI-RS 2~4个RE,DMRS 12~24个RE。

b);单用户容量

  • 4G协议定义了2个端口的DMRS,因此MM的时候单用户最高2流。
  • 5G定义了12个端口的DMRS,单用户可以最高支持到协议规定的8流,当然考虑到终端的尺寸限制,实现上估计最高也就在4流的样子。

五、多址接入

1. 峰值提升9%

  • 4GOFDM带宽利用率90%,左右各留5%的带乱作为保护带。
  • 5GF-OFDM带宽利用率98.3%(滤波器减少保护带)。

2. 上行平均提升30%

  • 4G上行使用单载波技术。优势:因为PAPR低,发射功率高,在边缘覆盖好;劣势:因为是单载波,单用户数据必须在连续的RB上传输,容易造成RB数不够传输一个用户数据而浪费;用户配对是1对1的,如两个用户需要的资源不一样大,就造成浪费。
  • 5G使用单载波多载波自适应。边缘用户使用单载波,覆盖好;中近点用户使用多载波,用户可以1对多配对,用户配对效率高,资源利用率高;用户资源分配可以用不连续的RB资源,有频选增益,以及可以完全利用零散的RB资源。

六、信道编码

  • 4G:业务信道Turbo,控制信道卷积码、块编码以及重复编码。
  • 5G:LDPC码-业务信道,大数据块传输速率高,解调性能好,功耗低;Polar码-控制信道,小数据块传输,解调性能好,覆盖提升1dB。

七、BF权值生成

  • 4G:TM7/8终端:基于终端发射SRS,基站根据SRS计算权值;TM9终端(R10版本及以上):终端发射SRS基站计算权值(中近点)与终端根据CRS计算PMI(远点)自适应。
  • 5G:终端发射SRS基站计算权值(中近点)与终端根据CRS计算PMI(远点)自适应;SRS需要全带宽发射,在边缘的时候因收集功率有限,到达基站时候可能已经无法识别了,而PMI制式一个index,只需要1~2个RB就可以发给基站了,覆盖效果好。

八、上下行转换

  • 4G:每个帧(5ms/10ms)上下行转换一次,时延大。
  • 5G:更大的载波带宽以及自包含时隙,实现快速反馈,时延小。

九、大带宽

  • 4G:最大支持20MHZ;
  • 5G:最大支持100MHZ(C波段),400MHZ(毫米波);

十、载波聚合

  • 4G:8CC;
  • 5G:16CC;

十 一、5G相比4G容量增强

1. 下行

1);MM:持平

  • 5G最关键的技术,大幅度提升频谱效率;LTE也有MM,从LTE经验看,MM的频谱效率大概是2T2R的5倍左右

2);F-OFDM:提升9%

  • 5G的带宽利用率提升了9%;

3);1024QAM:<5%

  • 峰值提升25%;但是考虑到现网中很难进入1024QAM,预估平均吞吐量增益小于5%;

4);LDPC:不清楚

5);更精确的反馈:20%~30%

  • 终端SRS在终端四个天线轮发,基站获取终端的全部4个信道的信息,而使单用户多流以及多用户之间的MIMO调度与协调更优;SRS与PMI自适应,在边缘SRS不准时,使用PMI是的BF效果相比LTE更优。

6);开销:基本持平

  • 5G在减少CRS的同时,其实是增加了CRI-RS和DMRS,较少和增加的开销一致,不能说CRS free后,相对于LTE开销减少了。CRS free其实是为了减少轻载时的干扰。

7) ;Slot聚合:10%

  • 4G每两个slot都要发送DCI Grant信息。
  • 5G多个slot聚合,只发送一个DCI Grant信息,开销小。

2. 上行

1);MM:持平

2);单、多载波自适应:30%

  • 用户一对多不对齐配对,RB不连续分配;

3);LDPC:未知

十二、5G相比4G覆盖增强

1.  下行

1)LDPC:未知

2)功率:2dB

  • LTE功率120w,5G功率200W。

2. 上行

1)LDPC:未知

2) 上下行解耦:11dB+

十三、5G相比4G时延增强

1. 短TTI

  • 5G最短调度时长由LTE的1ms缩短到最短1/32毫秒。

2.自包含

  • 把上下行反馈时长间隔缩短到单个slot里面,最短1/32毫秒内。

3. 上行免授权

  • 上行免授权接入,减少时延。

4. 抢占传输

  • URLLC抢占资源。

5.导频前置

  • 终端处理DMRS需要一定的时间。

6. 迷你时隙

  • 选取几个符号作为传输调度单位,将调度时延进一步压缩。

网友:
楼主是从移动通信的原理上讲,不在移动联通待过,不一定看得懂

作为消费者,通俗讲

1G时只能打打电话
2G时除了能打电话,还能发短信,蜂窝移动
3G能打电话,发短信,发彩信,看图片
4G上面的都能之外,可以看短视频
5G基本是重复4G的功能,还有下载速率理论值将达到每秒10GB,将是4G速率的10倍,5G的理论延时是1ms,是4G延时的几十分之一,基本准实时的水平。因此物联网会高度发到,网络控制会多,比如自动驾驶等场景就可以实现自如

网友:
学习一波,感觉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讲这些,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