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69x0,欠压后,再充电问题

楼主:
同口,bq769x0,欠压后(延时1秒),再充电问题

如果设置欠压阀值为2.8v,  电池包欠后掉电保护,过了一段时间,电池跌到2.6V,

假如这时充电,打开充放电MOS, 但又发生欠压(因为电压还没有升高2.8v),会把又放电MOS关了,

这样会反复出现1s左右开与关振荡,你们遇到这现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
适当延长欠压检测的周期就是,即楼主帖中说的“1秒”,比如延长到10秒后再检测,具体应该根据电池的容量来进行选择。容量越大的电池,检测周期应越长。

网友:
1秒的延迟确实有点短

多延迟一下观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