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的AMG8833 PyGamer 热像仪

楼主:
https://learn.adafruit.com/improved-amg8833-pygamer-thermal-camera/overview

分辨率从 64 像素 (8 x 8) 增加到 225 像素 (15 x 15),并将颜色深度从 8 种颜色加深到 100 种颜色。

新程序提高了相机可视化热图像的能力,以帮助辨别暖气和空调通风问题,评估家中隔热材料的质量,并在半夜避开前往厨房时的猫。

网友A:
买过一个8831来做实验,很好用。楼顶这个项目也很不错,但后面有个提示说:“注意:本项目中使用的 AMG8833 传感器不够准确或稳定,无法用于健康或安全目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么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过一个8831来做实验,很好用。楼顶这个项目也很不错,但后面有个提示说:“注意:本项目中使用的 AM ...

DIY用的,不能作为计量仪表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IY用的,不能作为计量仪表用。

本来想用来做个婴儿踢被远程测试的,如果别人的项目这么说,那应该是不够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用来做个婴儿踢被远程测试的,如果别人的项目这么说,那应该是不够稳定了。

绝对精度不太高,相对精度还可以,仔细校正一下,应该还是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过一个8831来做实验,很好用。楼顶这个项目也很不错,但后面有个提示说:“注意:本项目中使用的 AM ...

±2.5设施度的精度,测温是不可能了,这玩意儿只是方便对温差物体的形状做大致判断,不适合做具体温度数据的测量

网友:
看上去有点意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