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圆形金属片 下銲一弹簧 ,这物件 叫什么名字,用于手指触摸 引发触摸信号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参与回复

请教 一圆形金属片 下銲一弹簧 ,这物件 叫什么名字,用于手指触摸 引发触摸信号

网友A:
『请教 一圆形金属片 下銲一弹簧 ,这物件 叫什么名字』

我知道这个东西,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好像现在还没有公认的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 一圆形金属片 下銲一弹簧 ,这物件 叫什么名字』 我知道这个东西,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好像现在 ...

非常感谢。请问这东西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B:
百度搜,触摸按键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触摸按键弹簧。

非常感谢。可否指点一下这东西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触摸按键弹簧。

请问这东西是不是在手指触摸后,会经过手指将电容中的电量泄放掉,是不是这么个作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 一圆形金属片 下銲一弹簧 ,这物件 叫什么名字』 我知道这个东西,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好像现在 ...

请问这东西是不是在手指触摸后,会经过手指将电容中的电量泄放掉,是不是这么个作用。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东西是不是在手指触摸后,会经过手指将电容中的电量泄放掉,是不是这么个作用。谢谢。   ...

『请问这东西是不是在手指触摸后,会经过手指将电容中的电量泄放掉』

这个东西,不是将电容C12中储存的电荷泄放掉,而是交流市电通过人体和交流市电之间的分布电容与C12分压所分到的电压施加到U3的某个输入引脚上。所以图中标注 “改变电容量可以改变灵敏度”。实际上,改变C12、C13、C14电容量就是改变分压比。C12、C13、C14电容量增加,则灵敏度降低。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5a4d3a57d0f34693daef5ef7ba0d4a7303766cf1.html

搜索,电容感应式触控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东西是不是在手指触摸后,会经过手指将电容中的电量泄放掉』 这个东西,不是将电容C12中储存 ...

非常感谢。但我怎么感觉 这是一个直流 电路呢,不存在交流电。

网友:
这种东西被大量应用于电磁炉中的触摸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但我怎么感觉 这是一个直流 电路呢,不存在交流电。

『但我怎么感觉 这是一个直流 电路呢』

你怎么感觉,我不知道。

如果需要验证,可以找一台模拟示波器,横轴放到自动扫描,每格5ms,纵轴放到每格5V或10V,探头放到10X。探头的地线夹悬空,用手接触一下探头,你看看示波器上波形有什么变化,就知道这种触摸键是如何工作的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从案件   演变   电阻屏在演变电容屏幕  过来的  犹豫小家电成本问题就衍生出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