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TT做录音数据输出,掉数据特别严重。有没有基友知道怎么提高RTT速率的?

楼主:
各位基友好,如题:使用RTT做录音数据输出,掉数据特别严重。有没有基友知道怎么提高RTT速率的?

如下是经过缓存后输出的正常数据,以及普通方式输出掉帧严重的数据对比

正常数据应该是这样的

使用RTT实时打印出来是这样的

网友A:
实际的采样率是多少?rtt不行,可以试试ua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的采样率是多少?rtt不行,可以试试uart

用sensor板子,没法引出uart线。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