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白求助 关于数据传送指令

楼主:
为啥movx a,@ri后面是((ri))→a 和movx @ri,a 后面是(a)→(ri)呀 (真的很小白

网友:
->你可以认为是数据传输方向,((ri))->a就是把间接寻址的内容放入a。 一个指令系统的汇编格式的数据传输方向是一样,的。要么都是从第二个地方向左流入第一个地方,一般gnu系的汇编这样,要么反过来一般intel系的汇编这样。

网友A:
MOVX不能用间接寻址做目标地址吧,所以@Ri只能是源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VX不能用间接寻址做目标地址吧,所以@Ri只能是源地址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