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派-鸿蒙-季 BearPi-HM Nano】之搭建开发环境

楼主:
根据官方资料,Linux编译服务器有3种方式:虚拟机、云服务器和PC服务器,Linux开发这一块一直使用的X86平台的纯Linux环境,所以这次测评也使用这种方式,至于虚拟机,有时间会搭一个Linux编译环境出来。

目前使用的Linux环境为ubuntu18.04,python3.7.5,因此只需再安装小熊派编译所必须的相关软件即可

根据官方资料的说明,先准备好Linux编译服务器和windows烧写环境所必须的软件。

Linux编译服务器所需的软件如下:

1、执行编译脚本工具 python3.7+

下载地址:https://www.python.org/ftp/python/3.8.5/Python-3.8.5.tgz

Python官网下载软件较慢,可从国内镜像服务器直接下载安装,具体方法后面会提及。

2、产生ninja编译脚本工具 gn

下载地址:https://repo.huaweicloud.com/harmonyos/compiler/gn/1523/linux/gn.1523.tar

3、执行ninja编译脚本工具 ninja

下载地址:https://repo.huaweicloud.com/harmonyos/compiler/ninja/1.9.0/linux/ninja.1.9.0.tar

4、编译工具链 gcc_riscv32

下载地址:https://repo.huaweicloud.com/harmonyos/compiler/clang/9.0.0-34042/linux/ gcc_riscv32-linux-7.3.0.tar

Windows开发工具:

1、USB转串口驱动

下载地址:http://www.wch.cn/search?q=ch340g&t=downloads

文件名是ch341ser.exe

2、镜像文件烧写工具 hiburn

3、串口终端

使用的还是传统的超级终端。

上述软件除了可以去官网下载外,小熊派还提供了百度网盘的下载,也很方便。

所需的软件准备好之后,接下来就是安装软件,搭建开发环境。Windows环境相对比较简单,hiburn不用安装,可以直接使用。USB转串口驱动需要安装,在上一篇文章已有提及

安装Linux编译服务器其实也很简单,可以直接在现有的用户下安装,也可以新建一个专门的用户来操作。

1、将Linux shell改为bash

ubuntu18.04缺省shell为dash,必须改为bash,否则编译要出错。

改为bash的方法:

sudo rm rf /bin/sh

sudo ln s /bin/bash /bin/sh

2、安装python环境

官方资料给出的建议是python安装3.7以上版本,我的系统里已经安装了3.7.5版本,所以这一步可以省略。Ubuntu18.04缺省安装的python版本是3.6.9。

安装需要的几个模块:setuptoolsKconfiglib、pycryptodome、six、ecdsa

可以使用百度的镜像服务器来快速安装,方法如下:

  pip3 install setuptools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pip3 install kconfiglib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pip3 install pycryptodome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pip3 install six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pip3 install ecdsa –i https://mirror.baidu.com/pypi/simple

这样安装的另一个好处是系统自动下载安装相匹配的版本。

3、安装编译工具环境

  使用下面的命令,将前面下载的编译环境包解压到当前用户目录下:

  tar xvf gn.1523.tar C ~/

  tar xvf ninja.1.9.0.tar C ~/

  tar xvf gcc_riscv32-linux-7.3.0.tar C ~/

  修改环境变量:

  vi ~/.bashrc

  在文件最后加入以下各行:

  export PATH=~/gn:$PATH

  export PATH=~/ninja:$PATH

  export PATH=~/gcc_riscv32/bin:$PATH

生效环境变量:

  source ~/.bashrc

4、安装scons

从官网下载scons软件包,下载地址:

https://scons.org/pages/download.html

我下载的是最新稳定版本4.0.1,把这个源码包解压到任意目录,然后使用下面的命令安装即可:

sudo python3 setup.py install

查看是否安装成功可以使用命令 scons -v 来检查。

5、安装源码包

先从以下地址下载源码包bearpi-hm_nano-master

https://gitee.com/bearpi/bearpi-hm_nano

  解压到当前用户目录下:

  unzip bearpi-hm_nano-master

注意:从代码仓库压缩下载的是zip格式,因此在ubuntu下解压要用unzip命令,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安装一下相应的软件包。

最后一步,源码包编译。

输入以下命令:

python3 build.py BearPi-HM_Nano

很不幸,最后一步还是出问题了:

赶快使用万能的internet,一查才知道,国产某rtos编译的时候也遇到过同样的编译错误,解决方法是删除项目根目录下的.sconsign.dblite文件,通过find命令一查找,在~/vendor/hisi/hi3861/hi3861目录下还真有这个隐藏文件,果断删除,再次编译,OK了!

在out/BearPi-HM_Nano目录下会有编译生成的所有烧写调试文件:

那这个挖坑的文件哪来的呢?windows下查看下载的源码包,同样的目录下还真有这货:

小熊派的工程师,是发布前漏删了这货?

网友:
跟负责测评的管管说声抱歉, 因出差近2周, 测评延迟了.

网友A:
挺详细的!不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详细的!不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