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上拉电平

楼主:
如图芯片的I2C上拉电阻的电平使用的是1.8V,

如果单片机控制IO的高电平为3.3V,可以正常工作吗?

这个问题是看过论坛中的一个帖子后产生的疑问,我使用的模块上拉电压也是1.8V,

单片机控制IO的高电平为3.3V,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电平需要尽量匹配,不然容易引起很多问题

网友:
I2C控制器内部是OD或者OC输出的,如果上拉电源不对的话可能导致总线出错

网友:
比较临界,可以用但是隐患大。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