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uS宽的脉冲信号

楼主:
各位坛友,最近有个需求,需要 产生1us高电平的 TTL周期信号,单片机 可以实现 这个 1uS高电平的 激励,不过 我担心的是PCB设计时,会出什么 问题。这个1us的信号,上升时间10ns左右,按带宽来计算也才35MHZ,按照2inch/1ns需要终端匹配来看,我走线在1inch以内,什么都不需要 。都不应该出现问题,也许是 最近太衰了,有些紧张。总感觉 那块会出问题,自己没考虑到,各位帮忙想想,哪里可能会出问题。需要保证走线的特征阻抗吗?

感谢

网友:
不必多虑,可以先打样试验

1英寸的长度不算长,已考虑阻抗匹配,线宽又不变换,走线路上不打孔,阻抗不会怎么变化吧

另外考虑适度铜皮厚度,和一般板材介电常数能保证就行

网友:
1us, 没问题的。

网友:
随便整,无需多虑,不用太刻意,按照正常规则弄,干就完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开整。

网友:
PP输出35M应该还可以,我觉得除非PCB线特别长,寄生电容和电感特别大,不然不用担心上升沿问题,驱动力拉满。要担心的应该是跳变沿过冲振铃

网友:
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用杜邦线我都能抓到二三十M的时钟波,你这板上走线肯定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