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AT32 MCU使用AC6编译器注意事项

楼主:
Questions:在使用 ARM Compiler version 6(AC6)时,可能会出现如下情形之一
情形一 代码执行效率低
情形二 堆栈需求增加
情形三 脱机运行失败
情形四 printf 无法打印
Answer:
情形一 代码执行效率低
可能是没有选择 AC6 默认优化等级 –Oz image size, 而手动选择了 AC5 的默认优化等级-O0 导致,调整为默认优化等级可解决。
情形二 堆栈需求增加
使用 AC6 编译器 –O0 优化等级时, n 级条件表达式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栈需求。调整为–O0 以外的优化等级可解决。
情形三 脱机运行失败
使用 AC6 编译器 –O0 优化等级时,未选择微库,偶尔会造成脱机运行失败(调试仿真下可使用,拔掉下载器运行就失败)。将微库选项勾起可解决。
情形四 printf 无法打印
这是由于 AC6 对 printf 初始化与 AC5 有区别导致
修改方法: 以 AT32 BSP 的 printf example 举例
在 BSP 路径\project\at_start_f403a\examples\usart\printf找到 at32_board.c, 原代码写法如下 /* Suport printf function, useMicroLib is unnecessary */
#ifdef __CC_ARM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endif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修改后代码如下,该修改方式使得 AC5,AC6 编译器都可以正常使用 printf 函数

/* suport printf function, usemicrolib is unnecessary */
#if (__ARMCC_VERSION > 6000000)
__asm (".global __use_no_semihosting\n\t");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 __use_no_semihosting was requested, but _ttywrch was */
void _ttywrch(int ch)
{
  ch = ch;
}
FILE __stdout;
#else
#ifdef __CC_ARM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endif
#endif
#if defined ( __GNUC__ ) && !defined (__clang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类型: MCU 应用
适用型号: AT32 所有型号(这是AC6编译器问题,各厂家MCU都可能会遇到该问题)
主功能: AC6 编译器
次功能: 无

网友:
AC6基本就是clang,和AC5很多地方不一样了。

网友:
很多都可以替换的,现在32 的还是很多。

一三私二私三三二一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