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用电台与手机工作原理有何不同,功率一致么?

楼主:
回答这个问题在讨论功率之前,首先要说说二者的通信距离到底是多远。当我们拿出手机,理论上可以和远在异国的另一部手机通话,通信距离貌似很远。但事实上,你的手机发出的信号并不是直接“飞”到对方的手机,而是被附近的基站接收,再通过光缆、微波等信道经过中继、交换一系列流程,最终才拨通对方的手机。所以,不要以为你的手机信号强大到能够“跨过山和大海”,其实它只需要和几百米内的基站“接上头”就可以了,功率大了反而会干扰其它基站的工作。

用卫星电话,尺寸、天线就不是民用卫星电话那种了,因为它必须考虑功率、抗干扰、坚固可靠等问题

因此,4G手机的发射功率被限制在0.2瓦以下,5G手机的发射功率在0.2~0.4瓦左右。

而军用电台的通信过程中,通常是没有“基站”这个帮手的,发射的功率根据用途、频段的不同也不尽相同,而且同样不是越大越好。虽说在同一频段中,发射功率越大意味着能实现更远的通信距离和更好的抗干扰能力,但设备的体积、重量会更大,散热、供电问题也更突出,同时也增加了信号被侦听截获的风险,所以需要权衡考虑。

在军用电台家族中,功率最小的是用于连排级单兵间通信的手持电台。由于战场中单兵展开的距离一般在1~2千米内,加上单兵装备对于尺寸和重量的要求,单兵电台的功率不高,约在0.2瓦~5瓦之间。

装备PRC-710单兵手持电台的英军士兵,此类电台的功率一般在5瓦以内。

AN/PRC-112型单兵电台,主要配备给直升机飞行员、乘员,供救生使用

功率提高到15~20瓦的话,设备大小就无法像单兵电台那样可以手持或挂在胸前了,只能以背负方式携行。工作在甚高频(VHF)、特高频(UHF)频段的背负式电台通信距离约30千米,能够满足营级部队通信需求。而工作在高频(HF)频段的背负式电台,可以借助短波被电离层反射的特性,配合高增益天线,通信距离可超过100千米。

在操作PRC-162背负式电台的美军士兵,背负式电台的功率一般在20瓦上下。

值得一提的是,对空通信和地面通信有着显著区别。工作在VHF频段的机载电台常用的功率是8~25瓦,但由于航空器之间或与地面台站传输的信号不会受地形地物的遮挡,因而机载电台和类似工作频段、功率的地面电台相比,通信距离要远很多,根据飞行高度的不同可达120~300千米。

第82空降师的空地联络官正在操作电台与F-16战斗机飞行员联络

20瓦以上的电台士兵就背不动了,20~50瓦是车载、坦克战术电台的常用功率。到了100~125瓦以上级别,短波电台就成了绝对主流,是野战通信车及师旅级固定台站常用的功率,通信距离可达400千米以上。400瓦~1000瓦就属于大功率电台的范畴,通信距离可达1000~3000千米,可用于战略战役级指挥。相对于短波电台,对流层散射电台的功率更大,通常为1~10千瓦。

国庆70周年阅兵上的散射通信车,两个大型网状天线,是散射电台的典型特征

不过,上述电台要是和长波电台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借助长波波段电磁波能够穿透海水的特性,长波电台多用于对水下潜艇的指挥,其通信距离远达4000~8000千米,发射功率可达500~2000千瓦,堪称军用电台发射功率当之无愧的“王者”。

来源:科普中国

网友:
学习了,够科普!

网友A:
楼主通常用哪个波段?

网友B:
结尾的部分,那个能穿透海水对水下潜艇的操作目前也做不到吧,那功率不得把海水煮沸了,而且水下有专门的声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通常用哪个波段?

我基本上在1.6到18G范围内活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结尾的部分,那个能穿透海水对水下潜艇的操作目前也做不到吧,那功率不得把海水煮沸了,而且水下有专门的声 ...

潜艇应该也会上升到一定的时间接收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潜艇应该也会上升到一定的时间接收指令

噢噢噢,是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一般海水也能透过一定距离的阳光,所以电磁波功率大的话也是可以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