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线检测

楼主:
断线检测

需要实现断线检测或者无负载检测的功能

实现的原理:通过检测充电IC4054 输入电阻的压降放大后 送入mcu ADC

具体实现的过程如下:

ME4054 充电终止的时候也就是没有负载的时候(系统和电池没接),此时ICC输入功耗为200uA,也就是0.2mA,那么R0上面的压降为10*0.0002=0.002V=2mV;经过差分放大5倍后2mV*(R18/R16)=10mV,此时ADC监测到小于等于10mV就认为是4054没有接负载,也就是此时顶针是没有接触好的。相反,档ADC检测到的值大于10mV以上,表示4054是接了负载的,此时顶针是接触良好的

请问以上是否可以达到我的目的?欢迎坛友指正,谢谢

网友A:
第3条,充电终止进待机,后面为啥是45ua,待机应该是楼主圈出来的,45应该是停机的电流,如果是45,电池充满了,也会被判断线吗?我觉得楼主应该按照第一条里的检测断线,电池未接,vbat<2.9,1/10设置充电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3条,充电终止进待机,后面为啥是45ua,待机应该是楼主圈出来的,45应该是停机的电流,如果是45,电池充 ...

没看懂你说的啥  画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你说的啥  画个图?

网友:
第一条检测断线意味着要串联电阻到芯片的输出端  会 影响到电池能不能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