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4-20mA两线制无源数显表第六贴(总示意图)

楼主:
本项目题目是“给4-20mA两线制无源数显表增加蓝牙遥控设置电路”,应网友建议把项目名称写上,又不能字太多显啰嗦所以后面发帖题目就这么定吧。

项目总体应用情况示意图:

网友A:
网上一个方案就是考虑为前端回路电流取样的运放的负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一个方案就是考虑为前端回路电流取样的运放的负压电路

谢谢关注,我理解“考虑为前端回路电流取样的运放的负压电路”这句话是要表达电源取电方式的意思,不知道是否有误哈,取电方式的确是主要最大问题,电路本身低功耗要求自不必说,之前提到过,目标仪表电路电源带载能力有限(负担不了RSL10了),查了一下原仪表电路,其在最大工作电流20mA的时候本身压降才1V多一点,其内部主控芯片采用的又是电源轨可达5V的ATMEL单片机,所以确定其能量收集电路一定是内部升压模式的;并且靠被测电流取电工作的特点决定了随着电流变动其取电输出压降也是波动的,实测目标仪表在低工作电流时本身压降不到1V,如此,无论在前置电路降压,或是后置电路升压都无法做到两个独立电路总是做到统一参考电平点,会导致通信时IO口线电平参考不对齐,造成陡增电流风险,这也是我最终选择了靠光耦来通信的办法以规避电流短路的初衷;热衷于秉承“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简单有效原则,我采用光耦通信后,改制部分电路电源就既不用升压,也不用降压,连LDO都省了,等板子做回来装配测试看看能否如愿以偿吧~

网友A:
光耦通信

发光管的驱动电压和电流是否满足

建议磁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通信 发光管的驱动电压和电流是否满足 建议磁偶

印象里磁偶芯片的电源电流好像耗电不菲,包括电容电荷耦合的隔离片子都需要有源电源,驱动电流比一些光耦驱动还大不少,低频小信号模拟电路对通信速度要求不高,这类芯片还都没用过,具体指标达到多少不很清楚,请问下所提磁偶(是TI还是Silicon Labs的还是哪家)供电电源静态耗电有多大?

网友B:
不错的方案。

这个回路要求插入的显示部分只要自身功耗小于3mA,压降不大于3-4V就可以,

不一定需要隔离,显示本身就不和外面共地,浮空就可以了。

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无源显示模块,有的还支持HAR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方案。 这个回路要求插入的显示部分只要自身功耗小于3mA,压降不大于3-4V就可以, 不一定需要 ...

这个签名罕见啊,چوآن:信德语?确实,无源显示模块是现成的,不是这次活动要制作的,这次活动内容是给这种显示模块加上蓝牙遥控设置电路功能,也不能利用原显示电路的电能供给了,原模块的地是浮空,我加改的电路地也浮空,两部分又需要通信,所以引出了电源处理问题